RTC1302S与stm32模拟的IO口,显示正常

楼主:
这几天来了一个DS1302S,据说芯片是原装的,这下就激起了我的兴趣了
电路图:
  哎,不知道怎么滴,图片上传不了了。

看了一下DS1302S的技术资料,找些关键的地方吧

算了,图片传不了,时序图就不好说了直接给程序得了

先看几个引脚的定义吧,免得后面看了不懂
#define ds1302clk GPIO_Pin_10
#define ds1302dat GPIO_Pin_11
#define ds1302rst GPIO_Pin_12

然后是DS1302s的几个寄存器的地址也写入到数组中去
uint8_t read[]={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读秒、分、时、日、月、周、年的寄存器地址
uint8_t write[]={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写秒、分、时、日、月、周、年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
再是引脚的初始化
/******************************************************
函数:void ds1302_GPIO_Configuration(void)
作用:配置RTC引脚,PC11必须为开漏模式,这样才是真正的双向口
******************************************************/
void ds1302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ds1302clk|ds1302rst;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ds1302dat;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再然后是写一个字节,这个程序可以参照技术资料中的时序图
/******************************************************
函数:void write_1302byte(uint8_t dat)
作用:写一个字节的数据到RTC中
******************************************************/
void write_1302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i=0;
    GPIO_ResetBits(GPIOC,ds1302clk);
    delay_us(2);                     //延时大约2us
    for(i=0;i<8;i++){
         GPIO_ResetBits(GPIOC,ds1302clk);
         if(dat&0x01)
               GPIO_SetBits(GPIOC,ds1302dat);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ds1302dat);
       delay_us(2);
       GPIO_SetBits(GPIOC,ds1302clk);
       dat>>=1;
       delay_us(1);
   }
}

网友:
再是读一个字节数据,但要先写入地址,才可以读,这个也可以参考资料里的时序图
/******************************************************
函数:uint8_t read_1302(uint8_t add)
作用:先写入地址,然后在读输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
uint8_t read_1302(uint8_t add)
{
        uint8_t i=0,dat1=0x00;
        GPIO_ResetBits(GPIOC,ds1302rst);
        GPIO_ResetBits(GPIOC,ds1302clk);
        delay_us(3);//略微延时2us
        GPIO_SetBits(GPIOC,ds1302rst);
        delay_us(3);//时间要大约3us
        write_1302byte(add);//先写寄存器的地址
        for(i=0;i<8;i++){
          GPIO_SetBits(GPIOC,ds1302clk);
                dat1>>=1;
                GPIO_ResetBits(GPIOC,ds1302clk);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ds1302dat)==1)  dat1=dat1|0x80;
          }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C,ds1302rst);
          return dat1;
        }

网友:
然后要向指定的地址写入数据,这样好校准时间
/******************************************************
函数:void write_1302(uint8_t add,uint8_t dat)
作用:向指定的寄存器中写入一个数据
******************************************************/
void write_1302(uint8_t add,uint8_t dat)
{
        GPIO_ResetBits(GPIOC,ds1302rst);
        GPIO_ResetBits(GPIOC,ds1302clk);
        delay_us(1);//略微延时
        GPIO_SetBits(GPIOC,ds1302rst);
        delay_us(2);//时间大约2us
        write_1302byte(add);
        write_1302byte(dat);
        GPIO_ResetBits(GPIOC,ds1302rst);
        GPIO_ResetBits(GPIOC,ds1302clk);
        delay_us(1);

}

这个动作就是时序图中一次的动作,先写地址,然后写数据。

网友:
最后在这里总结一下:
   看时序图编出对应的程序,这个是需要锻炼的,慢慢来,切不可着急,我用的方法比较笨拙,采用的硬仿,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说一下,RTC时钟做好了,可以将函数用USMART的方法,通过指令的形式从串口获得时间值,设置当前时间值。

  可惜图片传不了,无法看到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