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时,提示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没有错误  但是  不能编译 怎么调试

网友A:
错误内容不是说的很清楚么

倒数第四行,没破解吧

网友B:
重新下载个破解版吧,超过2k限制了

网友C:
code超过限制了吧,注册机破解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de超过限制了吧,注册机破解一下就ok了

具体要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下载个破解版吧,超过2k限制了

要重下载?不会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误内容不是说的很清楚么

倒数第四行,没破解吧

要怎么弄?求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de超过限制了吧,注册机破解一下就ok了

搜一下keil注册机,网上应该有的是。
然后打开keil,点击file -->license management  复制CID号添到注册机里,generate一下license ID,复制粘到license management里面,就行了,具体的图文教程,网上也可以搜得到。比如百度经验里面都会有很详细的教程的。好运

网友D:
一般这个问题是破解不成功

网友:
换一个项目就没有问题了  打开这个就会出现这样情况  是破解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个问题是破解不成功

换一个项目就没有问题了  打开这个就会出现这样情况  是破解问题吗?

网友:
可能吧,楼主查一下证书是不是license sucessesfully,如果不是破解一下即可,keil的破解还是很简单的,注意破解时一定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项目就没有问题了  打开这个就会出现这样情况  是破解问题吗?

那你试试重新创建工程再编译,keil有时候会出BUG

网友:
没创建Hex,是不是选项中的 输出没勾选

网友:
搜一下keil注册机, 然后打开keil,点击file -->license management 复制CID号添到注册机里,generate一下license ID,复制粘到license management里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