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复制元件,没有引脚号

楼主:
orcad16.3     打开元件库。打开一个元件,处于编辑状态。复制整个元件,在库里新建一个元件,粘贴,发现。引脚的序号没了。别的内容正常。
后来发现,单独选中引脚,复制过来,引脚序号就有了。

网友:
两张图片的顺序反了,重新添加也是反的,单独复制引脚的结果如图所示。

网友A:
是不是默认的被隐藏起来了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默认的被隐藏起来了还是什么?

不是被隐藏了,我查看了引脚的属性。引脚序号是空的。就是没有信息没有复制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