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用内部AD采集交流电压电流

楼主:
28335用内部AD采集交流电压电流,谁有例程给看下,谢谢。。。

网友A:
ADC就是采集电压数据。
你要ADC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就是采集电压数据。
你要ADC例程?

  主要是采集后的算法,比如说交流信号采集了128个点,然后怎么用这些点的值算出,交流信号的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采集后的算法,比如说交流信号采集了128个点,然后怎么用这些点的值算出,交流信号的有效值。

按照一个周期,使用均方根计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