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读取小钢炮的HTS221传感器

楼主:
小钢炮开发板带有HTS221温湿度传感器,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和STH22/si7002不同,不能直接读取温度和湿度,需要通过插值进行计算。

下面是我写的HTS221驱动,可以通过函数直接读取温度和湿度常数。
# HTS221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micropython drive
# Author: shaoziyang
# 2016.4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I2C

HTS_I2C_ADDR = 0x5F

class HTS221(object):
    def __init__(self, i2cn):
        self.i2c = I2C(i2cn, I2C.MASTER, baudrate = 100000)
        # HTS221 Temp Calibration registers
        self.T0_OUT = self.get2Reg(0x3C)
        self.T1_OUT = self.get2Reg(0x3E)
        if self.T0_OUT>=0x8000 :
            self.T0_OUT -= 65536
        if self.T1_OUT>=0x8000 :
            self.T1_OUT -= 65536
        t1 = self.getReg(0x35)
        self.T0_degC = (self.getReg(0x32) + (t1%4)*256)/8
        self.T1_degC = (self.getReg(0x33)+ ((t1%16)/4)*256)/8
        # HTS221 Humi Calibration registers
        self.H0_OUT = self.get2Reg(0x36)
        self.H1_OUT = self.get2Reg(0x3A)
        self.H0_rH = self.getReg(0x30)/2
        self.H1_rH = self.getReg(0x31)/2
        # set av conf: T=4 H=8
        self.setReg(0x81, 0x10)
        # set CTRL_REG1: PD=1 BDU=1 ODR=1
        self.setReg(0x85, 0x20)

    def setReg(self, dat, reg):
        buf = bytearray(2)
        buf[0] = reg
        buf[1] = dat
        i2c = self.i2c
        i2c.send(buf, HTS_I2C_ADDR)

    def getReg(self, reg):
        i2c = self.i2c
        i2c.send(reg, HTS_I2C_ADDR)
        t = i2c.recv(1, HTS_I2C_ADDR)
        return t[0]

    def get2Reg(self, reg):
        a = self.getReg(reg)
        b = self.getReg(reg + 1)
        return a + b * 256

    def av(self, av=''):
        i2c = self.i2c
        if av != '':
            #buf = bytearray(2)
            #buf[0] = 0x10;
            #buf[1] = av;
            #i2c.send(buf, HTS_I2C_ADDR)
            self.setReg(av, 0x10)
        else:
            #i2c.send(0x10, HTS_I2C_ADDR)
            #t = i2c.recv(1, HTS_I2C_ADDR)
            #return t[0]
            return self.getReg(0x10)

    def T0_OUT(self):
        return self.T0_OUT

    def T1_OUT(self):
        return self.T1_OUT

    def T0_degC(self):
        return self.T0_degC

    def T1_degC(self):
        return self.T1_degC

    # calculate Temperature
    def getTemp(self):
        t = self.get2Reg(0x2A)
        return self.T0_degC + (self.T1_degC - self.T0_degC) * (t - self.T0_OUT) / (self.T1_OUT - self.T0_OUT)

    def H0_OUT(self):
        return self.H0_OUT

    def H1_OUT(self):
        return self.H1_OUT

    def H0_rH(self):
        return self.H0_rH

    def H1_rH(self):
        return self.H1_rH

    # calculate Humidity
    def getHumi(self):
        t = self.get2Reg(0x28)
        return self.H0_rH + (self.H1_rH - self.H0_rH) * (t - self.H0_OUT) / (self.H1_OUT - self.H0_OUT)

先将hts221.py复制到小钢炮的PYFLASH磁盘,然后就可以使用函数读取温度湿度
PYB: sync filesystems
PYB: soft reboot
MicroPython v1.7 on 2016-04-17; CANNON with STM32F401xE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from hts221 import HTS221
>>> hts=HTS221(1)
>>> hts.getTemp()
22.95221
>>> hts.getHumi()
82.62943
>>>

网友:
这个程序也演示了I2C的用法。

网友:
给力,速度很快啊,我最近在看如何把这些驱动集成到micropython里。

网友:
原来是shaoziyang 大侠……

网友:
很好的 资料   现在正在找这个 资料呢  谢谢

网友A:
@dcexpert   有没时间做个 w5500的spi驱动啊   这样micopython的板子  应用面将大大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expert   有没时间做个 w5500的spi驱动啊   这样micopython的板子  应用面将大大增加

官方的驱动文件中,其实已经有w5500和w5200,但是还没有试过。我这里也没有w5500的模块,暂时也测试不了。等有机会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expert   有没时间做个 w5500的spi驱动啊   这样micopython的板子  应用面将大大增加

这是官方的驱动文件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m ... er/drivers/wiznet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