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合适的48V电源适配器推荐?

楼主:
有没有合适的48V电源适配器推荐? 关键是要靠谱!!!

网友:
48V电源适配器很多的
靠谱看是否有认证标志就可以
一般有几个证都有就靠谱
CCC(S)安全认证,CCC(SE)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CCC(EMC)电磁兼容认证,CCC(F)消防认证。
或者给出质量指标,比如:稳压系数(或电压调整率)、输出电阻(或电流调整率)、纹波电压(周围与随机漂移)及温度系数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8V电源适配器很多的
靠谱看是否有认证标志就可以
一般有几个证都有就靠谱
CCC(S)安全认证,CCC(SE)安全 ...

我说的就是那种电磁兼容之类的 不然到时会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那种电磁兼容之类的 不然到时会很麻烦

“不然到时会很麻烦”
先拿个样品测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然到时会很麻烦”
先拿个样品测试测试?

条件允许是可以的
测试样品那是必须的

网友D: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給通信板子用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多謝啦!!!!!!!!

下次需要找我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需要找我咨询一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