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LX90316 SPI输出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
MLX90316数字输出采用的是三线的SPI总线,请问大神,这个三线的SPI是怎么实现主机输出和输入同时进行的。下面是手册给出的电路图,请问主机MOSI前面接的那个三个引脚的是什么器件?是如何工作的?谢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说明书上说“主器件将发送AAh以及九个字节的FFh,从器件将回应两个字节的FFh,四个字节的数据,四个字节的FFh”,这个过程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只用一根MOSI/MISO。。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芯片的 “Timing diagram”,里面有详细的解答

网友:
本人认为那个就是个三极管,做开关用

MLX90316共用了SPI收发引脚,加三极管的目的是隔离单片机自身的MOSI和MISO,当单片机向MLX90316发送AA时,MLX90316必须回FF才能确保单片机AA有效,反之当MLX90316发送角度数据时,单片机必须发送FF确保MLX90316数据有效,关键一点是,SPI通讯是环形机制,同时收发。

目前我还没有验证,当MLX90316回复第一个字节的FF时,单片机应该收到的是自己发出的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