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复位电路原理求助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51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是通过磁场检测的钢管来复位的,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接的是电容C6和C1,电容不是隔直通交的吗?是怎么做到复位的?

网友:
复位电路直流时时通过电阻分压,基本达到5V。电容是充电之后放电。

网友:
通电瞬间电容可以当短路,所以RST脚为高电平。随着电容充电,稳定后VCC的电压实际上是加在电容上的。电容下极板也就是RST脚最终为0V。这样RST持续一段时间高电平后最终稳定在低电平,高电平持续时间由RC时间常数决定。这就是上电高电平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