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发个区别帖:电气化跟电动的区别。

楼主:
两者其实都是吃电而出力的,
电动车的电源只能自家使用,电压不高(当前最高的好像是 42V 吧),
电气化机车 的馈电来自铺天盖地的网络,供电范围广(用户批量也大),电压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若自然规律允许(人的灵感也到位了),则 以电池完全取代直流电网 就不无可能吧?

完全有这种可能。条件是电池的能量容量够大,至少接近液化天然气罐的能量容量,而且电池价格不能太高,寿命够长。
目前的电池,已经离这个目标不太远了,但尚有一段距离。

网友B:
电气化铁路有使用直流的,也有使用交流的。
意大利使用直流供电,额定电压6kV。
中国使用单相交流,变电站处额定27.5k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气化铁路有使用直流的,也有使用交流的。
意大利使用直流供电,额定电压6kV。
中国使用单相交流,变电 ...

香港的是 25KV(警告牌上标示着的),跟内地相近。
公交,有电气化的,也有电动的,纯电动公交的动力来源只有电瓶;电池组在电气化公交上也可以有,但我想,这么大马力的车子,就凭那些电池组根本就驱动不了吧,作其他应急之用则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香港的是 25KV(警告牌上标示着的),跟内地相近。
公交,有电气化的,也有电动的,纯电动公交的动力来 ...

别处不知道,北京现在有带接触网的公交车,通常称无轨电车(还有一条观光怀旧性质的有轨电车线路),也有纯用蓄电池的公交车。
纯用电池的公交车和烧油的公交车席位数差不多,其特点是启动比烧油的车快,和无轨电车接近。

网友A:
假若自然规律允许(人的灵感也到位了),则 以电池完全取代直流电网 就不无可能吧?

网友C:
以后马上光伏电池了,能进入家庭 ,但取代不了电网

网友:
油动车辆需要电动机起动,引擎的每「相」都是分立的,电动车辆以一台多相电动机直接带动,
磁感应或激光传电,使充电变得轻易简便,燃料不可能从油站感应到车厢去吧,加油想要自动化,还得靠电动器械哩,
对于固定设施(街道照明,自助服务机或一切建筑物),电网不但不应废止,还该发展壮大,但对于流动设备,以电池供电才是合理,车辆虽然不会离地,但舖天盖地的网线始终是种累赘吧,maychang大侠提到容量与价格的问题,我认为还需轻量化,少佔位置,原料要易取得,制造及再生容易且无公害。

网友:
除了 轻,小,强,廉,净,还要 寿和安,
既然是蓄电池,只要充放不超限,就应该能持续运作至少三数年,
曾有新闻报道 电动车辆遭碰撞令电池爆炸,黑火药的安定与威力,跟高能炸药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高能炸药 枪轰炮打都不炸(用雷管或某种引爆剂才能触发),动力电池是不是也该如此呢,还有就是故障模式,是不是该像 X, Y电容 那样,只会开路 不会短路 才安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马上光伏电池了,能进入家庭 ,但取代不了电网

蓄电池的充放电 不可能无损,光靠蓄电池之间的互助,只能是 相濡以沫,到头来还是 全军覆灭,所以,额外的补给是必须的,
固定设施的供电,供气与空调,中央输送 才是合理(供水就更不在话下,每户自建蓄水窖 是不现实的),电网的存在永远有其必要性,不用石化燃料,可以 光伏 嘛(光伏 不能直接发出交流电,若要沿用既有的交流电网,得经过逆变处理),蓄电池社群的补给,电网是方便的,家居光伏则是保险的,如果加上一些 光伏救援车,那就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