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启动信息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8233-1-1.html
DCexpert坛友分享了py板子的硬件电路图和源码,大家可以下载
电路图使用eagle绘制,打开如下

PCB图,布局很紧凑

开发板自带inf驱动程序,需要连接电脑后,选择“更新驱动程序”选择“py”磁盘路径,会自动安装,好了后如下

后打开secure CRT工具,选择串口号,波特率115200,打开串口,显示如下出厂默认信息,试了Linux命令不行,哈哈

网友A:
要是所有开发板都能像py板一样,可以被计算机识别,且自带驱动安装程序,那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经常看到关于驱动问题的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所有开发板都能像py板一样,可以被计算机识别,且自带驱动安装程序,那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经常看 ...

说不定以后的开发板会这样的,这样就不用每种板子都要去花很多时间研究底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所有开发板都能像py板一样,可以被计算机识别,且自带驱动安装程序,那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经常看 ...

都做成这样,那就别叫开发板了,直接叫系统板算了!
开发板的目的就是提供底层测试,加快开发进度!
开发什么呢??当然是成品(系统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做成这样,那就别叫开发板了,直接叫系统板算了!
开发板的目的就是提供底层测试,加快开发 ...

有些开发板的驱动安装比开发还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