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这次的问题虽然网上有例子但是我试了很多办法都解决不了

楼主:
毕业设计要做单片机,上次的求助帖地址是这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7710-2-1.html
楼主慢慢学,慢慢做,然后按照这个搭建了一个最小系统,无源晶振也有了,电容也有了,复位也有了,用usb转232接口和电脑连接之后楼主要来了一个c语言程序,用stc烧录器想先写进去试试水,可是第一步就挂在这个地方了
一直在检测单片机,冷启动也试过了,最高最低波特率也调了,就是搞不定,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把硬件连接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实物图就这样了,我用的面包板,正负极的排线因为我插得电源模块,和面包版上的正负标记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件连接图发上来看看

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
为什么40脚的VCC没有供电

网友:
31脚 接VCC

18、19、20很近的三个脚为什么飞那么远连线,何苦呢

网友A:
“用usb转232接口和电脑连接” ——需要共地

貌似没有看到你连接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sb转232接口和电脑连接” ——需要共地

貌似没有看到你连接串口

共地了,接线因为害怕线太多看不清,所以拍照的时候我卸下来了,我看网上说单片机写入的时候不要接电源vcc管脚,所以可就没接

网友A:
“我看网上说单片机写入的时候不要接电源vcc管脚 "

不要断章取义,STC单片机正常烧写必须有一个断电再上电的过程,上电之后电源保持稳定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网上说单片机写入的时候不要接电源vcc管脚 "

不要断章取义,STC单片机正常烧写必须有一个断电再上 ...

那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网上说单片机写入的时候不要接电源vcc管脚 "

不要断章取义,STC单片机正常烧写必须有一个断电再上 ...

40管脚接入电源后,烧入程序时还是停留在检测单片机这个地方

网友B:
20脚和电源的负极和下载器的GND接到一起,复位、晶振电路按STC给的电路图接就行,40脚接电源正极
下载器的正极空着什么都不接
RXD  TXD  单片机和下载器不同标志的接在一起
点击下载后,把正极拔下再插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脚和电源的负极和下载器的GND接到一起,复位、晶振电路按STC给的电路图接就行,40脚接电源正极
下载器 ...

明天我把电路修改下再试试,感觉你这样看起来很清爽,是我线插得太多了

网友C:
用新型号,外围电路全都可以省,只接电源就OK

网友D:
是你自己画的板子吗?还是网上买的开发板。USB转232接口的驱动有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你自己画的板子吗?还是网上买的开发板。USB转232接口的驱动有装吗

我买的有开发板做借鉴,但是我的老师一定要我自己搭一个,用的是面包板,驱动有装,stc烧录器可以检测到usb端口,但是就是一直停留在检测单片机那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新型号,外围电路全都可以省,只接电源就OK

新型号,是指单片机么,有什么推荐的单片机型号么,我要做的是单片机与gprs模块之间的透传,求大神推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型号,是指单片机么,有什么推荐的单片机型号么,我要做的是单片机与gprs模块之间的透传,求大神推荐一 ...

12C 系列都行,兼容的。89系列是很老的型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2C 系列都行,兼容的。89系列是很老的型号了。

我把线路重新连接了一下,比之前好一点,求大神帮我看下是不是接线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把线路重新连接了一下,比之前好一点,求大神帮我看下是不是接线存在什么问题

哎呀,直接硬仿真的stc15f,很适合初学者的芯片。没那个必要再回到10年前啊

网友E(2016-05-10):
哎,还是老问题,看了大家都推荐我使用新型的单片机了,但是我想先解决这个卡在检测单片机这个问题啊,这次换了USB转TTl的数据线,单片机最小系统没有问题,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