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原理图的若干问题求助……

楼主:
各位大神,本人最近用AD9画了几张层次原理图,在编译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希望你们不吝赐教。
1.顶层原理图(里面全是子原理图的模块,无具体元器件)使用总线的时候,编译时总是爆出总线未连接的警告,但是PCB中是连上了的。例如用总线连了一个工字型的走线,编译时中间那个总线就是显示未连接,但是图纸上有代表连接上了的原点。
2.每张图纸编译时,输入端口总是会报没有驱动源之类的警告,但是不影响PCB。比如一路信号,从子图A端口输出,输入到B子图,A图此信号端口设置为OUTPUT类型,B图此信号端口设置为INPUT类型,但是在编译的时候B图此端口就会显示缺少驱动源之类的警告。这个是系统设置还是啥其他原因?
3.画图编译的时候总是会有警告说一些全局变量降低为局部变量,这个我想应该是我画图是端口啥之类的设置问题,或者画图的整个结构都有问题,哪位大神有关于此方面的详细资料,希望能共享一下,不剩感激!
4.最后一个问题,在画原理图的时候,为了提高图纸的可读性,对同一个信号(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地信号,在PCB上直连),在原理图的不同地方(可能在同一张子图内,也可能横跨好几张子图),我喜欢对它进行不同的命名。有没有这样一种设置方法,通过我在原理图上进行设置,可以使这个信号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命名,但是可以通过图纸可以清楚的表达出这些名字不同的信号在PCB上是直连的,而且编译的时候不报错,然后再导入PCB的时候能够自动统一为我想要的那个网络名称。

网友:
1.第一个问题最好你截图出来看看。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你这样子描述无法进行判断。
2.你说了你是按每张图纸进行编译的,只有单张编译的话从局部看当然是没有驱动源的,如果你整个project进行编译,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报错的吧?
3.层次设计的时候是容易碰到这种问题,一个是preference里面要设置好全局性,另外一个是可能你对标号,端口等的特点了解不透彻导致的。这方面资料我回头找找看,到时候再给你。
4.一般来说不推荐这种做法。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干的话,可以这么理解,把他们理解成“值”相等的不同信号,这样也同时要求你在图纸上一个位置画一条信号线,两端标注上不同的名称,表示这两者相等,或者说连接在一起。

网友:
楼主的描述的问题太臃长,,,
顶层原理图(里面全是子原理图的模块,无具体元器件)使用总线的时候,两个子图之间的连接总线上也必须有网络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