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BQ2057充电电流只有200mA,上图求大神指导!

楼主:
使用5V2A的适配器,一节锂电池,充满到4.1V,但是充电电流只有200mA不到,充电速度太慢。看图,求改进

网友:
调整管要用大功率PNP的,而非PMOS

网友:
1N5819 正向平均可持续电流1A,如有条件可选2个并联

其实不要也可,只要不反接没事的

网友:
按照数据手册,重现设置限流电阻的大小

网友:
充电电流的大小是设置的问题,要仔细看手册

网友:
我现在也要开始做六串锂电池充电的方案,可是我现在思路很混乱,能不能加个好友一起讨论一下。244796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