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LCD咨询

楼主:
大家好:
      我想了解段式LCD的开模费用,还有单价大概多少?
      哪位朋友了解这方面的信息,能否帮忙提供?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公司有用段式液晶屏,说说大概
像这种大小的开模是小几千,
单价的话不太清楚,据说跟管脚多少相关,也就是说和段码的多少有关,价格一般是几块钱
其实和材料也有关系,什么VA,TN等
像这种问题不是直接找制作液晶屏的厂商了解更详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有用段式液晶屏,说说大概
像这种大小的开模是小几千,
单价的话不太清楚,据说跟管脚多少相关,也就 ...

采购找厂家报价:
开模费:32000RMB
单价:36.2RMB
觉得贵的离谱,所以想大家请教。
原理用的是点阵LCD,成本都没有这么高,现在要降成本,这价格比原来的方案还高。

网友:
就开模的时候贵点,以后量大的还是挺便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采购找厂家报价:
开模费:32000RMB
单价:36.2RMB
觉得贵的离谱,所以想大家请教。
原理用的是点阵L ...

找别的厂家再问,这么贵不可能啊

网友C:
这个我做过。抽空我给你把资料找出来。有TN型,STN等几种不同的选型,我记得开模费用大概2000元或是2500.根据面积不同,显示复杂程度,价格也不同。等我晚上回去找找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做过。抽空我给你把资料找出来。有TN型,STN等几种不同的选型,我记得开模费用大概2000元或是2500.根 ...

谢谢!
523481463@qq.com

网友D:
我定制的还没回来,40*200 开模1500 ,批量价十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定制的还没回来,40*200 开模1500 ,批量价十多块钱

段数多吗?
你的尺寸比我的大很多,看来这个屏价格应该不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找别的厂家再问,这么贵不可能啊

难道是采购想吃回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采购想吃回扣吗

是不是你量太小了,厂商不想做啊
上面几个坛友也说的很清楚了,基本上价格和我说的差不多
和厂家商谈的时候可以夸张一点,说量很大,压下价格

网友:
这种定制屏,开模费用大概2000元左右,其实厂家做起来很容易,量大量小开模只是一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量太小了,厂商不想做啊
上面几个坛友也说的很清楚了,基本上价格和我说的差不多
和厂家商谈的 ...

量不大,一个就10K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