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推荐一款非隔离5V输出芯片?

楼主:
10芯积分
输入宽电压:85 VAC – 265 VAC;非隔离不用变压器5V 200mA输出;最好是国产的比较便宜,第一次做电源,要哭晕了。。。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不用变压器?265V变5V里的占空比是多少? ---0.01887,在这个占空比下保持稳定工作且性能不劣化。控制部分将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看看PI的,LNK304我用过,但是功率不大

网友:
用微科的。 498754123供应商。还有FQE。你找他就好了

网友:
用必易的吧,稳定,6级能效,外围电路也简单,我可以给你很有竞争力的价格,qq984097922 杨先生 我们是代理商

网友:
这就是典型应用的电路图

网友:
我只是来看看的,结果悬赏还没有得到解决呀

网友:
楼主的这是恒流200mA,JTMT8533D芯片看看如何,不做宣传,看着行就用,
适用于 85VAC~265VAC 全电压输入范围的非隔离降压型恒流驱动电源。
资料下面

网友:
5.1回来再看看,计划使用lnk304替代芯片sm7035等。。。

网友:
看看这颗,MP150  待机功耗非常小。QQ:441654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