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 战 arduino、树莓派,孰优孰劣?

楼主:
 这周网友又分享了关于MicroPython的好多新鲜内容,随着大家的深入,考虑的问题也渐渐多了
下面就简单列出一下网友新纠结,欢迎大家尽情发帖讨论(以下内容摘自>>此帖的回帖)

@samtang100的观点

恕我直言,micro python价格太贵,功能一般,用的人少,资料也少,没有前途。
下面有arduino,有八元的 arduino pro mini,有好多种其它的板子,资料也多。
更高的有树莓派,就是用python编程,比micro python强大多了。
@strong161的观点

开源性的产品不存在价格问题,做成产品直接自己画板子就行了,再者,arduino 官方版也并不便宜,这个板子只是因为这个板第三方的少,所以贵吧如果第三方出来的话,会比arduino更便宜,基本上就是一个一片STM32的价格,而arduino ARM版第三方的价格就比这个要高多了也复杂,micropython 相对arduino来讲是使用的语言更有特色,性能也要强性,而树莓派是上系统了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多了,这些东西都是用来玩的,同时也是支持玩家初创性快速验证市场的,并不是终产用的方案,小初创用低性能用arduino,高性能就可以考虑这个板了,相对arduino与树莓来说,后期做成批量量产产品的成本会比树莓要低,基本上是单芯片解决方案,各种东西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存在,32位这么多年还没有灭掉8位单片机,足够说明问题。

网友A:
这个被都被你拉出来了!谢谢nmg

网友:
然而我是同意的,价格是其次,重点是python这种脚本粘合剂模式,比起神马树莓派实际上跑一个linux和arduino那令人蛋疼的编程框架,任何真正的开发者都会倾向于python模式,当然,它没有arduino那么方便那么简单,我承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被都被你拉出来了!谢谢nmg

PS:说到脚本语言,说到更适合mcu这种瘦资源的target系统,为毛撸主不考虑一下 lua。
它更小,也更适合MCU,事实上,确实有人在搞,github上就有一个elua项目,虽然我觉得它基本已经变成一个 OS向的东东,但每一部分仍然是高度可裁剪的~~

网友:
如果把REPL当成是一个shell的话,那micropython也可以算个小OS吧

网友:
生态很重要。好像都是面对Geek/maker的平台。我都喜欢,不过我不熟悉Lua,此外Python标准库和第三方扩展能够做的事情比较多。

嵌入式MCU,请别漏了ARM mbed。我喜欢用mbed C++,而且可以用debugger,许多细节必须采用debugger。比如HardFault。我很少看到有人拿debugger调试Arduino,就是printf()。价格来说,ARM以及非常便宜了。

Python(micropython,python on Linux/Debian/Ubuntu for ARM,in PC/Cloud...)
我虽然是micropython fans,但是对于用在产品中还是存在疑问的。
其实Java也很好,就是嵌入式开源版本较少。

一直有人和我说Lua好,但是为啥我看到的Lua平台大部分也都是高端MCU,256KB ROM以上的?

树莓启发了许多克隆派,所以选个替代品吧。树莓扩展能够我觉得还不够,最好支持板载eMMC,WiFi+BLE,miniPCIe,多USB主机和多串口。最好做成两块板子,类似Intel Edison,一块核心板,一块扩展板,扩展板大家定制,两个板子之间用微型接插件。

其实,就技术和可玩性,各有各玩法,应用市场也是各有各的。

如果产品化平台(卖出去不为bug而烦恼,有大量第三方库,开发时间可控):

Linux:带内置eMMC的Linux SBC,Linux+Python+Lua+Java,或Android,随便。
MCU:mbed for ARM,debugger太棒了。忘了AVR/Arduino,Atmel已经被PIC吃掉了,不知道日后会如何。
Embedded VM for MCU:Java。

目前,python/lua/javascript/.net都是第二阵线。

网友:
Arduino编译的速度很慢,缺少很多关键特性,做复杂应用,真正需要调试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痛苦,它适合将现成的程序直接拿来用,最多做一点修改。

网友:
Python好。
嵌入式平台支持Python开发是趋势。

arduino是很方便,但是不够专业。适合刚入门或者跨专业的人使用

网友:
如今的stm32性能已经比较强了,Python更像是一把牛刀,如果你需要再牛,那我觉得Python很合适。
再说了,Python真的很好玩啊,足够丰富的第三方库

网友B:
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默默搬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默默搬砖

不动哪块说哪块,正好可以讨论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动哪块说哪块,正好可以讨论也

每一系列MCU的出现,官方都会搭配一套相应的开发系统。
尽管不会是最好的,但通常不会差到哪去。
MCU的底层开发目前首选的还是C/C++。
相比而言,各种高级语言下的开发模式更适合“玩玩”,
却很难用到实际产品的开发上。

网友:
展望未来,我的观点是要做专业化软硬结合型产品,而非PC机型那种万能型,这样环境可控稳定!

网友:
社区比一切都重要 MPY好处是网络方面比较强,如果能把大批pythoner吸引过来肯定前途无量
不过一些us级别的还得用C ,能混合使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