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下载完成,运行不正常

楼主:
pic16f1614,发现下载运行方面不正常。mplab ipe显示下载完成,但是,现象不对。正常情况,下载完,会自动运行。下载好几次,都不正常。下载原来保存的程序,都不正常。下载脚还有波形。mplab ipe的设置中,选择高级模式。power中,把VDD改成3.3V .实际供电是3.3V。下载一次,发现,引脚波形持续时间变长了。有现象了。再把vdd改成 5V,下载波形也正常。还不能得出结论。原来我也用5V供电试过,也有不正常的时候。pic搞得我很头疼。

网友:
找丁丁@dingzy_2002

网友A:
你首先确定一下你的头文件配置对不对,有时候管脚功能都对应不上就更不用谈运行正确了。

如果你想测试程序是否烧录进去,很简单,就让一个脚拉高 定时后拉低 用示波器看一下,要是出来了想要的现象就证明烧录没问题,剩下的就是程序问题 如果这都不行就是没烧录进去。重点看烧录时候的复位电路是否正常,避免长时间复位。 剩下的就是调烧录菜单里面的那些东西了。希望能帮到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确定一下你的头文件配置对不对,有时候管脚功能都对应不上就更不用谈运行正确了。

如果你想测试程 ...

谢谢。头文件必须的正确的呀,单片机型号很清晰,头文件名字也正确。同样的设置,同样的操作不同的结果。比如,我有程序A,我在写程序B。我烧程序B,发现没有得到预期现象,烧几次都这样。烧程序A,现象是A的现象。再烧程序B,就出现了B的现象。程序根本没改。好像有东西不稳定。之前,我还遇到过,明明没有下载进去。mplab ipe还提示下载完成。让我很崩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头文件必须的正确的呀,单片机型号很清晰,头文件名字也正确。同样的设置,同样的操作不同的结果。 ...

你看看焊接上是否正确吧 诡异问题虚焊可能很大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
3个检查点:
1.配置位问题,不仅程序编写配置位正确,就代表下载正常(在IDE中有使用单独配置位的选项),况且要确定所有的配置位都配置正确。(例如时钟选项正常?复位选项正常?...)
2.程序编写问题:可能在仿真时,程序正常,下载到芯片上时,不正常。硬件与程序中的参数可能异常(例如CRC模块,过零检测模块等等)。
3.编程器问题:如果是使用非官方的编程器,可能造成芯片烧写异常。建议使用PICKIT3、ICD3、PM3之类的工具烧写。
由于LZ未说明相关的软件、硬件状况,不能做下一步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焊接上是否正确吧 诡异问题虚焊可能很大

没有焊接,芯片插在芯片座上,烧写的,接触应该是充分的吧。主要让我头疼的是,如果真的连接虚了。没下进去。它不应该提示下载完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焊接,芯片插在芯片座上,烧写的,接触应该是充分的吧。主要让我头疼的是,如果真的连接虚了。没下进 ...

别管他提示的 程序跑正常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3个检查点:
1.配置位问题,不仅程序编写配置位正确,就代表下载正常(在IDE中有使用单独配置位的选项), ...

1.配置位问题,没有怎么注意过,再出现了,查看一下。
2.没有做仿真。都是下载测试,同样同一程序,结果有时不同,参数应该没有改啊。
3.下载用的PICKIT3.5 。

网友D:
是不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焊接的问题

芯片没有焊接,是卡在座子里的,问题也不是总出现,现在有好点了。可以下载运行。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没有焊接,是卡在座子里的,问题也不是总出现,现在有好点了。可以下载运行。不稳定。

仔细检查下配置位
另外,出点血,买个官方的KI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