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节灯的亮度

楼主:
小弟初学者,想通过PWM控制白炽灯的亮度(或者风扇的转速)。
考虑的方案是,图片中的无极功率控制原理(通过控制VS和VD的导通角来控制电器的功率)。
那么,1.VS和VD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器件?
2,工业生产中通常采用何种方式,来调节风机类的电器转速?如何调节照明系统的亮度?

网友:
“VS和VD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器件?”
VS叫双向触发二极管或者双向二极管或者触发二极管,英文简写DIAC。可选的型号不多,常见的有DB3、DB4、BR100等。
VD是双向晶闸管或者叫双向可控硅,可选的型号相当多,应该根据你的需求(电压、电流)选择。

网友:
“工业生产中通常采用何种方式,来调节风机类的电器转速?”
工业生产使用的风机绝无单相电机,必定是三相电机,通常也不用晶闸管控制,因晶闸管控制功率因数太差。

网友A:
“如何调节照明系统的亮度?”
首帖图就是家庭中控制台灯等发光强度的一种方法,仅限白炽灯。
工业上极少控制“照明系统的亮度”,比控制电机转速要少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调节照明系统的亮度?”
首帖图就是家庭中控制台灯等发光强度的一种方法,仅限白炽灯。
工业上极少 ...

没描述清楚,我指的是智能家居系统在设计开发中。对于电风扇(交流电机类电器)和白炽灯(电阻类电器),如何调节其工作时的功率,(对于电风扇,可以通过控制功率来控制其转速,对于白炽灯,可以用相同方法控制其亮度,那么常用的控制功率方法有哪几种?

网友:
电机还是灯泡啊。低压控制高压。要用光光耦隔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描述清楚,我指的是智能家居系统在设计开发中。对于电风扇(交流电机类电器)和白炽灯(电阻类电器), ...

首帖的电路(晶闸管改变导通角)仅限用于白炽灯和台式电风扇。
其它照明光源,例如日光灯、节能灯等等,不能用这种方法控制发光强度。
电机则更复杂。例如洗衣机、空调等,都不能用这种方法控制转速。听说过变频空调吧?那就是用变频的方法控制空调电机转速。用首帖电路去控制空调电机,要么全速,要么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的电路(晶闸管改变导通角)仅限用于白炽灯和台式电风扇。
其它照明光源,例如日光灯、节能灯等等,不 ...

感谢,这个功率调节肯定跟电器的工作原理有关,我想知道变频空调方法,和日光灯的调节方法?版主可以推荐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吗?想进一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这个功率调节肯定跟电器的工作原理有关,我想知道变频空调方法,和日光灯的调节方法?版主可以推荐 ...

变频空调是将220V单相整流(应该加入功率因数控制)滤波成为直流,再由直流逆变成频率可控的三相交流,驱动三相交流电动机。
日光灯调节比较困难。限制通过灯管电流可以减小发光,但同时灯丝温度降低。灯丝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发射电子,日光灯将熄灭。而且灯丝温度没有低到不再发射电子的地步,也会影响灯丝寿命,通常是采用保持一定灯丝电流,但限制通过灯管电流的方法。这样将使电路大为复杂。

网友:
楼主的图是可控硅调灯的图,和PWM调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