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AD采样 正弦波

楼主:
基于dsp的正弦波的经过AD采样之前需要抬升电压,那么如何得到原来的正弦波的波形呢?也就是包括负电压的波形,跪谢各位大神啊!!!

网友A:
加偏置电压,比如进来是-1.5到1.5v,加1.5v偏置,就可以得到0-3v的采样范围,软件把1.5v的2048减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偏置电压,比如进来是-1.5到1.5v,加1.5v偏置,就可以得到0-3v的采样范围,软件把1.5v的2048减去

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