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怎么用c编写程序

楼主:
74HC595芯片怎么用c语言编写     谢谢了!我的电路是   74595上的SH     ST   DS   OE    管脚接单片机

网友:
一试便知

网友A:
这个图很难看懂吗? D触发器构成的移位寄存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很难看懂吗? D触发器构成的移位寄存器而已

这块的东西正在学

网友:
那个图的构成是D触发器与反向器,你查一下D触器的功能表就差不多知道了。

举个思路,比如你要发送0xf0,这个数据,CLOCK时钟线每来一个上升沿,就会把D的电平传给Q,这样,你就根据0xf0,程序移位,一位一位的判断,确定data的电平是高还是低。然后传下去,而OUTPUT这个线是使能的,它是决定Q的电平是否输出的

网友:
好的     我用那个仿真试过了     的确     就主要是   数据移位那方面有点迷         我在仔细看看     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