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4.0之CC2541串口应用从基础实验到协议栈

楼主:
为什么要发个这个帖子呢?
   学习BLE4.0有一个月了吧,发这个帖子也是为了记录自己的学习过程

相信大家都是学过其他系列的单片机,CC2541集51内核,肯定少不了51的影子,肯定要知道串口,在学习中,串口调试是必不可少的,它能打印出很多有用的信息出来。CC2541的串口引脚是:
P0.2--------UART_RX
P0.3--------UART_TX
   先说基础实验吧,上代码:
void InitUart(void)
{
    P0SEL |= BV(2) | BV(3);  //配置P0.2和P0.3为外设,非GPIO
    U0CSR |= BV(7);          //配置当前为UART,非SPI
    U0GCR |= 11;             //根据上述波特率设置表格设置115200波特率
    U0BAUD |= 216;           //根据上述波特率设置表格设置115200波特率
    UTX0IF = 0;              //位寄存器,直接操作,清除中断标志

    U0CSR |= BV(6);          //允许接收数据
    IEN0 |= BV(2);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这些寄存器的配置详细得看用户手册,当中对应的功能说相应的寄存器每个位的作用,在最后将其分享出来,这段代码需要说的就是 U0CSR |= 11;U0BAUD|=216;这两句是确定波特率的,和我们以前学的单片机不一样,至于波特率的计算公式与对应表文档有说,看图:

具体的去算,还真没有去算,我都是照着这个表来的,好了 初始化完成了,那就是发送了一个字节了
U0DBUF = byte;
      while(UTX0IF == 0);
      UTX0IF = 0;

那个byte就是要发送的字节,至于你要不要把这几句话封装起来,那是你的事了,然后就是中断函数了
#pragma vector = URX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ISR(void)
{
    URX0IF = 0;       // 清中断标志  ;
    byte=U0DBUF;
}

这个格式是固定的,头文件定的串口接收的向量就是URX0_VECTOR,看到这种写法,让我不禁想到以前在学校里学习MSP430的时候,这种风格应该说是TI的风格吧,如果不理解,先照着来一遍。

网友:
说到协议栈,哎,初次学的时候,那叫一个心酸,这方面的资料也相对比较少,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嘿嘿

CC2541的协议栈是建立在OSAL上的,所以那还得了解OSAL,说白了就是个无限循环,查哪些任务事件的状态,就绪了就通过函数指针跳到相应的函数中去。对,就这么简单。不要去死磕为什么会这样,作为初学者,不求甚解,我想是最好的学习态度。等到了一定程度,自然而然的就会深究的,别操心,慢慢来。

先看主程序: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hardware */
  HAL_BOARD_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

  // Initialize board I/O
  InitBoard( OB_COLD );      //初始化I/O,LED,Tiemr 等

  /* Initialze the HAL driver */
  HalDriverInit();           //初始化芯片各个硬件模块

  /* Initialize NV system */
  osal_snv_init();           //初始化flash 存储器

  /* Initialize LL */

  /* Initialize the operating system */
  osal_init_system();        //初始化操作系统
  /* Enable interrupts */
  HAL_ENABLE_INTERRUPTS();    //使能全部中断

  // Final board initialization
  InitBoard( OB_READY );      //初始化按键

  #if defined ( POWER_SAVING )
    osal_pwrmgr_device( PWRMGR_BATTERY );   //开启低功耗
  #endif

  /* Start OSAL */
  osal_start_system(); // No Return from here
                           //执行操作系统,进去后不会返回
  return 0;
}

重点是osal_init_system();这个函数,跳转进去!
uint8 osal_init_system( void )
{
  // Initialize the Memory Allocation System
  osal_mem_init();

  // Initialize the message queue
  osal_qHead = NULL;

  // Initialize the timers
  osalTimerInit();

  // Initialize the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osal_pwrmgr_init();

  // Initialize the system tasks.
  osalInitTasks();

  // Setup efficient search for the first free block of heap.
  osal_mem_kick();

  return ( SUCCESS );
}

重点是osalInitTasks();跳转进去,对,没错!跳进去!旁边什么东西都不要管!
void osalInitTasks( void )
{
  uint8 taskID = 0;
  //分配内存,返回指向缓存区的指针
  tasksEvents = (uint16 *)osal_mem_alloc( sizeof( uint16 ) * tasksCnt);
  //设置所分配的内存空间单元值为0
  osal_memset( tasksEvents, 0, (sizeof( uint16 ) * tasksCnt));
  //任务优先级由高向低依次排列,高优先级对应teskID的值反而小
  /* LL Task */
  LL_Init( taskID++ );

  /* Hal Task */
  Hal_Init( taskID++ );

  /* HCI Task */
  HCI_Init( taskID++ );

#if defined ( OSAL_CBTIMER_NUM_TASKS )
  /* Callback Timer Tasks */
  osal_CbTimerInit( taskID );
  taskID += OSAL_CBTIMER_NUM_TASKS;
#endif

  /* L2CAP Task */
  L2CAP_Init( taskID++ );

  /* GAP Task */
  GAP_Init( taskID++ );

  /* GATT Task */
  GATT_Init( taskID++ );

  /* SM Task */
  SM_Init( taskID++ );

  /* Profiles */
  GAPRole_Init( taskID++ );
  GAPBondMgr_Init( taskID++ );

  GATTServApp_Init( taskID++ );

  /* Application */
  SimpleBLEPeripheral_Init( taskID );  //应用初始化,重点
}

看到注释的重点吗?就是SimpleBLEPeripheral_Init( taskID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要写的初始化的函数,在里面写初始化的内容就可以了,在BLE协议栈中,初始化也是在里面的,将协议栈安装了之后,就直接打开例程,作为初学,这里以从机实例,打开会看到以下的内容

这些内容都不要动,这是官方给的,先看看就行,以后再研究,那我们的串口的初始化是不是也要放在这个函数里,对,也要放在这个函数里,具体函数在这里:
void serialAppInitTransport( )
{
  halUARTCfg_t uartConfig;

  // configure UART
  uartConfig.configured           = TRUE;
  uartConfig.baudRate             = HAL_UART_BR_115200;//波特率
  uartConfig.flowControl          = SBP_UART_FC;//流控制
  uartConfig.flowControlThreshold = SBP_UART_FC_THRESHOLD;//流控制阈值,当开启flowControl时,该设置有效
  uartConfig.rx.maxBufSize        = SBP_UART_RX_BUF_SIZE;//uart接收缓冲区大小
  uartConfig.tx.maxBufSize        = SBP_UART_TX_BUF_SIZE;//uart发送缓冲区大小
  uartConfig.idleTimeout          = SBP_UART_IDLE_TIMEOUT;
  uartConfig.intEnable            = SBP_UART_INT_ENABLE;//是否开启中断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sbpSerialAppCallback;//uart接收回调函数,在该函数中读取可用uart数据

  // start UART
  // Note: Assumes no issue opening UART port.
  (void)HalUARTOpen( SBP_UART_PORT, &uartConfig );

  return;
}

你会发现有一些不认识的变量,不要紧,这是典型的库函数的开发例子,我们寻找头halUARTCfg_t,调到它的定义的地方,发现它在hal_uart.h中,不深究,知道它在里面就行。后续的,你们要是想改那个变量,调到它的定义的地方,附近就有它的“兄弟姐妹”,可以替换,将这段函数添加到那个初始化的函数中,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库函数终究是库函数,它需要宏定义

这个一定要,好了函数的初始化完成,怎么写东西,进中断怎么接受呢?
仔细看初始化函数中有一句,uartConfig.callBackFunc         = sbpSerialAppCallback;
这个sbpSerialAppCallback就是用户自己的函数,你也写根据自己的想法把sbpSerialAppCallback改成woleyi都行,只不过你要自己写void woleyi(uint8 port, uint8 event),为什么有两个参数,这库hal_uart.c和hal_uart.h给规定的,这两个参数除了前面的,后面的几乎没用。不要去纠结,在这个函数中,你还得定义一个数组,这个数组就是存串口接收的数据。接收有个函数HalUARTRead(),不过它有三个参数,第一个是端口,就把port传过去,第二个参数就是你自己定义的数组名(数组的头地址),第三个参数是你要接收数据的长度,这个参数怎么确定呢?还得通过一个函数Hal_UART_RxBufLen(port),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就是此次串口接收的数据的长度。调用一下就好了,其实hal_uart.c都做好了,等着调用就行。
void sbpSerialAppCallback(uint8 port, uint8 event)
{
  uint8  pktBuffer[SBP_UART_RX_BUF_SIZE];
  // unused input parameter; PC-Lint error 715.
  (void)event;           //避免警告和错误
   uint16 numBytes;
  //SerialPrintString("SerialControl\r\n");
  //返回可读的字节
  if ( (numBytes = Hal_UART_RxBufLen(port)) > 0 ){
          //读取全部有效的数据,这里可以一个一个读取,以解析特定的命令
        (void)HalUARTRead (port, pktBuffer, numBytes);
        //这里接收完后我就将它直接显示在LCD上了
        HalLcdWriteString(pktBuffer, HAL_LCD_LINE_5 );
  }
}

说到接收,那发送呢?
HalUARTWrite (SBP_UART_PORT, uint8 *str,uint8  len);

也是三个参数,第一个是串口的端口,第二个是要发送的数据的头地址,第三个是发送的长度,通常都是把这个函数给封装起来

void SerialPrintString(uint8 str[])
{
  HalUARTWrite (SBP_UART_PORT, str, osal_strlen((char*)str));
}

比如我要发送一个数组pptr,我就写:
SerialPrintString(pptr);

哈哈 废话不多说了,自己也慢慢体会吧

网友:
附上三个有用的东西

CC253x4x User Guide. (Rev. C).pdf

网友:
感谢分享,表示云里雾里

网友:
在用arm 写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