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其他电路替换稳压二极管?

楼主:
题目规定不让用稳压二极管,那么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改,只让用电容电阻电感等元件,本人新手,最好写详细一点,谢谢大家!

网友A:
是题目,那就很不好说,因为不知道你们老师是怎么想的。
如果是为了提高稳压精度,减小温度漂移,可以考虑将D、R9、R7用一支TL431来替换。稳定性会好很多。
但是这样做,是否符合你们老师的想法,天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题目,那就很不好说,因为不知道你们老师是怎么想的。
如果是为了提高稳压精度,减小温度漂移,可以考虑 ...

题目是说用分立式原件,你这样用TL431好像不符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题目是说用分立式原件,你这样用TL431好像不符合呀

首帖说的是“只让用电容电阻电感等元件”。
还是问你们老师吧,保险。

网友:
楼主是不是对老师的要求的理解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题目是说用分立式原件,你这样用TL431好像不符合呀

首帖说的是“只让用电容电阻电感等元件”。
稳压,必是非线性元器件,而电阻电容电感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为线性,所以不能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题目是说用分立式原件,你这样用TL431好像不符合呀

普通二极管和发光二极管都是相当典型的非线性器件,其正向特性可以用来稳压。
不过,从成本上并不合算,除非让发光二极管“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