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到极致的电吹风

楼主:
*背景:买了个电吹风,用了有两年了吧。但是今天洗完澡出来的时候,准备用一下,但是发现跟以前的电炉子一样,如果靠的近能把头发吹得噼里啪啦的。就跟头发被烧着的感觉一样。因为我不论按什么按钮,它都像电炉子那么热。

插电发热

插电发热1

鉴于以上情况,我就想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
1、拆卸
拆卸很简单,就两个螺丝一拧,扣开塑料盖。

2、原理分析
我自己根据这个接线,画了个大概的电路原理图图。

(因为现在基本可以说开关控制不了电吹风了,当然这个船型开关怎么工作的,我看了下外面的标识,没有搜到怎么开断的,只搜到大致的结构)

a、大概的看了下,开关1应该是控制电机转动的

D2~D5 应该是全桥整流。
然后整流后,变直流,给直流电机供电。

D2~D5都是1N4004;
D1是1N5295;
b、开关2就是控制电热丝的发热程度的(很可能是通过开关1和开关2的组合,使得某一电热丝发热并吹风;或者有并联的可能性,再吹风);

3、说明

a、因为电吹风的热风可以调档(我现在的这个坏的没办法调),所以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个电热丝有粗的电热丝圈,和细的电热丝圈。二者的末端都是接在了火线L上。

b、由于很明显的有两种电热丝圈。量测两种电热丝阻值,发现阻值不同。那么根据焦耳定律,Q=I^2*R*T,则表明在相同时间内,流过二者的电流相同的情况下,细的电热丝圈发热量更大。
当然,焦耳定律还有Q=U^2/R*T,220V电压一定时,细的电热丝圈发热比粗的电热丝发热要小。粗的发热丝圈比细的发热丝圈 热量大。

c、如下这个扇叶(固定的,不旋转),就是通过电机正反转来吹风;

总结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会有什么感受,但是我不得不吐槽下这个无良的商家。原以为这个电吹风最起码有个很小巧的电路小板吧?但是打开塑料外壳后,我惊呆了,居然这样的东西也能成为产品。而且就是以前的那种电炉子上加了个电机,再放几个二极管,和开关。原来这就叫电吹风啊。。。。。。真的好简单哦。。。

粗心的我也发现,这个电吹风就没有所谓的CCC认证或CE认证,看来以后买CCC认证的产品会好点。

网友: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这里面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A:
很经典的电路,没啥大惊小怪的~~~

普通电吹风都是这个调调~~~

另外,电机只有一个转向,请注意,是用4个二极管组成全桥整流,交流变直流供电的~~~

关于开关的通断,很简单,用万用表电阻挡实测一下,不就搞清楚了吗?

网友B:
电机不会正反转,因为你都是吹风,,要是方向变了,应该就变成吸风了。

网友C:
电机肯定只有一个方向转的啊(加个整流桥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功能),不然就是吹风机/吸风机二合一

另外,以常理推断应该是粗的电热丝发热大。。。

Q=I^2*R*T 固然不错

可是还有

Q=U^2/R*T

220V电压“恒定",所以。。。

“电流恒定”这个有点想当然,毕竟一个恒流电路还需要负反馈,电路就复杂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经典的电路,没啥大惊小怪的~~~

普通电吹风都是这个调调~~~

另外,电机只有一个转向,请注意,是用 ...

开关都坏了,说起来简单,我也懂,但是怎么按开关都是一个电热丝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会正反转,因为你都是吹风,,要是方向变了,应该就变成吸风了。

这个吹风电机有问题,开关怎么按都是一个现象,电热丝发热。所以这个电机的转动,得看电机的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肯定只有一个方向转的啊(加个整流桥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功能),不然就是吹风机/吸风机二合一

另外, ...

呵呵,也许是吧。我现在基本是对着一个“尸体”在看,如果有说的不合适的地方,还请见谅。我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经典的电路,没啥大惊小怪的~~~

普通电吹风都是这个调调~~~

另外,电机只有一个转向,请注意,是用 ...

关于您这么一说,对啊,应该是全桥整流,只是我没有想到。谢谢提醒啦。我去改,开关真的坏了,我没办法测通断,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肯定只有一个方向转的啊(加个整流桥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功能),不然就是吹风机/吸风机二合一

另外, ...

对的,发热这个问题,我也是欠考虑了。谢谢提醒哈,我增加进去。o(∩_∩)o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于您这么一说,对啊,应该是全桥整流,只是我没有想到。谢谢提醒啦。我去改,开关真的坏了,我没办法测 ...

xuyiyi说得完全正确。
220V串联一根电阻丝,很接近恒流源。经桥式整流为直流小电机供电。

不过,这种东西,损坏后就扔了吧,没有多少修理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xuyiyi说得完全正确。
220V串联一根电阻丝,很接近恒流源。经桥式整流为直流小电机供电。

不过,这种 ...

嗯嗯,是的额。谢谢maychang老师。是我刚开始的考虑的不够周全。我改正。是的,我已经仍垃圾堆了。哈哈,那根220v的电源线留下来了,因为还有别的用处。

网友F:
多数电吹风都是类似结构,从来都不存在什么“控制板”,因为实在没有必要,哪怕是那些国际性大品牌的高端产品也同样,区别仅仅是工艺设计。楼主图中的山寨款显然用料省到了极致,好的产品则会在安全性、耐用性等方面有相应的设计,用料和结构会讲究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多数电吹风都是类似结构,从来都不存在什么“控制板”,因为实在没有必要,哪怕是那些国际性大品牌的高端产 ...

我指的就是那种很窄的小电路板,应该会有。但是我这个电吹风,打开外壳我也是醉了。连这么个东西都要卖20~30RMB,真的好坑啊,够山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指的就是那种很窄的小电路板,应该会有。但是我这个电吹风,打开外壳我也是醉了。连这么个东西都要卖20 ...

现在的小电路板真的不值钱,倒是这一大堆结构,卖20~30RMB,只要安全系数高,再山寨的东西也超值!

说句良心话,现在的人工,真的好贵,简单的做根轴,人工费20~30RMB都不够。

这一大堆结构,让你做20~30RMB,除去所有开支,还要有利润,你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小电路板真的不值钱,倒是这一大堆结构,卖20~30RMB,只要安全系数高,再山寨的东西也超值!

说 ...

呵呵,看来你还有当老板的潜质的,这个我不了解。您了解就好了。O(∩_∩)O哈哈~,我只是表达或者吐槽对这个产品。

网友:
以后还是买有认证的产品吧,用着多少放点心

网友G:
吹风机都是这样的,我买康夫,很大风,比在街上的大风,风够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吹风机都是这样的,我买康夫,很大风,比在街上的大风,风够热

是的,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很坑。太节省了。但是我感觉还是买那种带ccc认证或者ce认证的电器产品好点。

网友H:
电吹风都是这个样子,你吐槽个啥?大吃一惊,只能说明你少见多怪!
你觉得商家坑你,确切地说是你认为设计者坑你,那么如果你来设计,你觉得这个电吹风改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吹风都是这个样子,你吐槽个啥?大吃一惊,只能说明你少见多怪!
你觉得商家坑你,确切地说是你认为设计 ...

讲得好,是我见的少,的确属于少见多怪。o(∩_∩)o 哈哈

网友I:
不能换挡是船型开关的问题,一般开关要和一个粗的稳压二极管和电阻(有的没电阻)一起,一档是过二极管,二档是把二极管短路,(两种状态下风速不一样),调热同理,有可能是开关老化(如果按着可以啪啪响,是里面金属簧片接触不良,不响或者按不动是里面圆珠或者金属片变形),大一当志愿者义务维修修过这个,当时没有那种开关,我把开关拆开重新弯了一下金属片(那个开关里面不知道怎么了塑料化了一块)第一次拆开吹风也是觉得简单粗糙到极致,觉得厂家无良,直接整流桥加电机就是吹风了,好在一般厂家都加了可以断续的热保险丝,一般没有安全问题。想想还挺怀恋大一硬着头皮修东西的时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能换挡是船型开关的问题,一般开关要和一个粗的稳压二极管和电阻(有的没电阻)一起,一档是过二极管,二 ...

对对,确实是船型开关的问题。但是我已经将它扔垃圾桶了。

网友:
电吹风很少有电路板的,我只见过有LED灯那种有一块LED灯的电路板,别的都是没有的,电吹风可以说都是那个样。好的最多就是多了个温控开关。

网友J:
学习了,那个D1二极管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那个D1二极管是干什么的呢?

应该是与开关控制有关,但是当时我的这个的开关坏了,所以我就没有多去看这个D1.

网友:
你真的想多了,
凭我多年的拆卸经验,
还没见过那个但吹风是带电路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真的想多了,
凭我多年的拆卸经验,
还没见过那个但吹风是带电路板的!

嗯嗯,好的,也许是我想的太理想了。o(∩_∩)o 哈哈

网友L:
学习了,一直用,有时候感觉烫都没有想到要打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习了,一直用,有时候感觉烫都没有想到要打开看看

其实,东西不坏我们都不习惯于打开看看。东西坏了才打开看看是怎么回事。o(∩_∩)o 哈哈

网友M:
这个交流变直流,真够简单的...连稳压啥的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交流变直流,真够简单的...连稳压啥的都没有啊

是没有,全波整流就完了。好省事啊。我也觉得是。。。。。O(∩_∩)O哈哈~

网友N:
是电机坏了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电机坏了吧楼主

电机没坏,是船形开关坏了。还有其他的东西。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嗯嗯,是的额。谢谢maychang老师。是我刚开始的考虑的不够周全。我改正。是的,我已经仍垃圾堆了。哈哈, ...

嗨,别扔呀,改成吹风机呀。此外,它可能不好做成电路,因为它载有发热体,易损毁。至于风向肯定是单向的,但应该能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O:
嗨,别扔呀,改成吹风机呀。此外,它可能不好做成电路,因为它载有发热体,易损毁。至于风向肯定是单向的 ...

早扔了。。。。。。新的都来了。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