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错误?altium designer

楼主:
小弟第一次画板子,遇到各种问题。我将自动布线的某一段走线删掉了,然后想自己手动布线,但是连接后出现这种问题,如图1。有个白色的天线似的标志,这个代表什么?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想问,自动布线时,很多走线是穿过芯片两个引脚中间,如图2,实际应用中,这样走线可以吗?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第一个是线断了?天线效应?删掉重新连接
第二个,可以

网友:
第一个问题,您要仔细看下,您这个网络是否为GND网络;第二个问题,可以走。(但是不建议经常使用自动布线)

网友A:
如果你是想学PCB设计的话。强烈建议全手工。不要去想着用什么自动布线。哪来那么合适那么智能。起码目前还做不到。
第一个问题,仔细查看你的线段的网络对不对,可能是网络不对报错。
第二个问题,可以这么连接。但是一般建议不直接连上去。而是拉到外边拐一个角度后再连到另外一个焊盘上。这是因为在焊接的时候被器件挡住了连线,无法判断你这里到底是同一个网络还是出问题导致短路了之类的。

网友B:
线没连上就会冒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没连上就会冒泡,,

谢谢您,老师,现在找到错误了,确实是没有接上,现在对这个软件熟悉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想学PCB设计的话。强烈建议全手工。不要去想着用什么自动布线。哪来那么合适那么智能。起码目前还 ...

谢谢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