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Micropy 官方教程 03 获取MicroPython提示

楼主:
3.获取MicroPython提示
REPL(交互式解释器?)全称是 Read Evaluate Print Loop, pyboard 允许用户和 MicorPython 的交互式连接。使用REPL 是测试代码和运行指令的最易方式。使用 REPL 可以往 main.py 中增添脚本内容。

使用 REPL 需要用 USB 串口连接 pyboard。如何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开发环境。

3.1 Windows
使用 USB 串口驱动需要安装 pyboard 驱动,该驱动在 pyboard 的 USB 闪存驱动中,名为 pybcdc.inf
安装该驱动用户需要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列表中中找到 pyboard 设备(尚未工作的设备,旁边应该有黄色的警告图标),在该设备上鼠标右键,选择工具(properties)然后安装驱动。用户需要手动选择选项找到驱动(不要通过 Windows 自动升级的方式),并安装之。安装完毕后回到设备管理器找到安装后的 pyboard,查看其使用了那个端口(例如 COM4)。更多内容可以查看   Guide for pyboard on Windows (PDF) 这份文档。驱动安装的有任何问题请及时查看之。

至此需要运行终端程序了。用户可以使用 Hyper Terminal 这个工具,或者下载免费的程序 PuTTY: putty.exe 。串口程序通过上一步找到的 COM 端口运行。对于PuTTY , 点击其左边界面的“Session”,点击右边的“Serial”按钮,然后在串口行中选择COM端口(例如COM4),最后,点击“Open”按钮。

3.2 Mac OS X
打开终端并运行:
screen /dev/tty.usbmodem*

当想要终止退出界面时,使用快捷键 CTPL-A CTRL-\

3.3 Linux
打开终端并运行:
screen /dev/ttyACM0

也可以尝试 piocom 或者 minicom 的连接方式而非终端界面。用户需使用 /dev/ttyACM1或者更高的ttyACM数字。而且,用户需要给自己正确的权限连接该设备(例如组 uucp 或者 dialout,或者权限 sudo)

3.4 使用交互式选择器
现在可以直接在 pyboard 上运行 MicroPython 代码了。
打开串口程序(例如Putty,终端界面,piocom等等)可以看到一个光标闪烁着的空屏幕。按下任意按键进入MicroPython 解释器,显示为 >>>。可以通过下面的程序确认是否进入:
>>> print("hello pyboard!")
hello pyboard!

上面的例程中用户不需要敲入 >>> 字符,而是应该在解释器中写入内容。在最后,一旦输入 print("hello world!")文本并按下回车键,输出结果将在屏幕上如上呈现。

熟悉 python 语言可以尝试写入不同的指令
如果打印不成功,尝试下边的硬件复位或者软件复位的方法。
可以继续打入其他指令如:
>>> pyb.LED(1).on()
>>> pyb.LED(2).on()
>>> 1 + 2
3
>>> 1 / 2
0.5
>>> 20 * 'py'
'pypypypypypypypypypypypypypypypypypypypy'

3.5 复位
出错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复位开发板。其一为在 MicroPython 解释器中打入 CTRL-D 进行软件复位。出现的消息如下所示

>>>
PYB: sync filesystems
PYB: soft reboot
Micro Python v1.0 on 2014-05-03; PYBv1.0 with STM32F405RG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如果不奏效可以通过按下 RTS 按键硬件复位(开发板上USB接线下的黑色按键)。这将断开与 pyboard 的任何端口连接
如果准备进行硬件复位,强烈建议关闭串口程序和与退出/卸载 pyboard 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