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USB Type C评测 】为什么Type C还要分正反插

楼主:
在NXP USB Type C评估板的官方说明中,提到了一个接线发送问题。说正确接法是图示这样,一直不太理解。type c不是正反插一样,为什么还要分正反?因为缺少资料,一直没有搞明白。

前两天,偶尔换了一根USB线后,发现连到CN2后可以直接升级程序,而以前是还需要连接CN3供电才行。仔细看了电路后才发现,CN2上CC1连接到CONN_CC1,这应该是信号检测;而CC2连接到VCONN,它是可以供电的。在网上搜索到不含芯片的tpye c线中只有一组CC有效,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需要区分正反了,因为只有正插才能让CC与VCONN相连,给评估板供电。

在仔细看评估板,发现type c插座和type c线上都要一个红笔做的记号。因为平时没有使用附带的type c线,所以也没有注意。当然如果连接CN3供电后,那么CN2上正反插都没有关系了。

网友A:
可以讨论讨论,我买了两根usb 3.1的线,据说是全功能的,还是需要正反区分,是不是这块板子设计上就是需要区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讨论讨论,我买了两根usb 3.1的线,据说是全功能的,还是需要正反区分,是不是这块板子设计上就是需要 ...

是的,板子上只有一边的CC2可以接收外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