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USB Type C评测 】电源分析

楼主:
NXP Type C评估板的电源部分原理图如图所示:

USB接口电源:

因为type c支持多种电压,所以它的电源部分比USB2.0时要复杂多了。
NXP USB Type C评估板上主要的电源有:
  • VBUS,计算机USB总线上电压
  • VBUS_CHARGE,type c传递的充电电压
  • BOARD_5V/VBUS_5V,评估板上的控制电源
  • BOARD_3V3,评估板3.3V电源
  • VDD_3V3,评估板上PD芯片PT5100、负载开关NX20P5090使用的3.3V
  • HUB_3V3/HUB_1V2,USB HUB使用的电源,通过BOARD_5V转换

VBUS是连接计算机的,但是只给VBUS部分供电,系统是不能工作的,因为VBUS还需要通过负载开关 NX20P5090UK才被连接到VBUS_5V。而负载开关U1(NX20P5090UK)需要通过编程控制,它的控制信号EN来自于U7(PTN5100)的EN_USBFET1输出。默认情况下EN_USBFET1被电阻R5上拉到3V3,开关不导通。

VBUS_CHARGE是CN3上type c的输入,只要VBUS_CHARGE有输入,系统就会有电源,因为VBUS_CHARGE可以通过U3输出VBUS_5V。然后供给其他部分。在VBUS_CHARGE是5V时,可以通过负载开关U2(NX20P5090UK)将VBUS_CHARGE直接连到VBUS。

BOARD_5V/VBUS_5V的输入有两种来源,一个是VBUS_CHARGE通过U3 DC/DC转为VBUS_5V,一个是type c的CN2上的VCONN输入,两路电源通过二极管汇合到BOARD_5V。VCONN上只能传递小功率电源,大功率部分必须通过VBUS_CHARGE提供。

因为type c支持20V电压输入,所以为了保证电源的效率,使用了DC/DC方式,U3是矽力杰SY8204,这是一个最大30V输入4A输出的同步降压DC芯片,虽然比type c最大提供20V5A的电流小一点,也可以保证大部分情况下充分利用输入功率。

HUB_3V3和HUB_1V2是通过BOARD_5V转换,为了保证效率,使用了TLV62565,这是TI的 1.5A 降压转换器,可以提供给USB HUB部分足够的功率。

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NXP USB Type C评估板支持高压输入,但是不支持高压输出,只能通过电子开关将VBUS上的5V输入直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