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Node】附章:问题总结

楼主:
Link Node到手已经四天了,在实际使用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下面做个总结,希望一起讨论:
1、使用Micro USB数据线连接板卡,电源开关切换至ON,上电后PC会自动识别到一个系统磁盘:MBED,按下复位键后重新上电会进入BootLoader模式,在未进行任何操作时,MBED固件丢失;
2、经过大量的查阅资料在mbed官网找到相关板卡固件,链接如下(理论上与Link Node固件通用)
     mbed官网固件地址:https://developer.mbed.org/platforms/Nordic-nRF51822/
     nordic官网固件地址:http://www.nordicsemi.com/chi_simple/node_176/Bluetooth-R/nRF51822-mKIT
     更新方法:
            a)按下复位键后重新上电会进入BootLoader模式,将下载的固件文件直接复制进识别到的BootLoader磁盘
            b)复制进磁盘后,蓝色LED灯会快速的闪烁,此时更新完成;
            c)重新上电后自动进入mbed编程模式,PC会自动识别到一个系统磁盘:MBED
3、固件更新后在mbed官网编写一个简单的LED程序,生成hex文件(具体教程见https://yaoq.gitbooks.io/linknode/content/posts/led.html),将hex文件复制进MBED磁盘中,出现异常现象,传输过程中MBED会自动断开重新识别为MBED,磁盘中会出现fail.text,打开主要提示为两种:1)TIME OUT;2)SWD ERROR,无法进行程序烧录。至今未能解决!
4、mbed编程器中U3:AP7333-33SAG-7和U2:ATSAM3U2CA-AU存在发热现象,其中U3比较明显,几秒钟内手不能触摸,U2为温热,测量上电电流150mA以上,初步猜测问题3是由问题4导致的,LDO过热会触发保护
由于出现的问题比较严重且至今未能解决,因此后续的评测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希望坛友如有遇到类似问题,一起交流!

网友A:
其实我什么都没干,我的按键保持原状拨在ON状态,我插上电脑,识别成 JLINK 盘,然后我把HEX放进去,他自个就升级并且复位(电脑又提示这个盘被识别到了,原来的文件夹关闭了,如同插拔普通U盘一样)

网友:
没有遇到发热问题,估计你硬件出现问题,也许是几率问题,你可以试着做一些最简单最初步的 电源是否短路之泪的检测,用万用表,对这个编程器不了解,但赶脚电流不可能大到上百毫安

网友:
今天拿到官方的固件,重新更新了一下之后,现在板子已经可以正常进行程序更新了,但是发热问题依旧存在,这个可能与设计有一定关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什么都没干,我的按键保持原状拨在ON状态,我插上电脑,识别成 JLINK 盘,然后我把HEX放进去,他自个 ...

一开始是这样的,后来我在尝试进入bootloader模式时,固件出现丢失不能在进入jlink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是这样的,后来我在尝试进入bootloader模式时,固件出现丢失不能在进入jlink模式

哦,基本上我不太喜欢这个套路,所以我开始搭建 mdk4 的 环境 搞俺的 百度云手环,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基本上我不太喜欢这个套路,所以我开始搭建 mdk4 的 环境 搞俺的 百度云手环,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看了一下,你是做软件的,我是软硬件都涉及,但还是比较喜欢倒腾硬件,所以打算在硬件上多做点东西,稍复杂的软件系统我是没精力去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你是做软件的,我是软硬件都涉及,但还是比较喜欢倒腾硬件,所以打算在硬件上多做点东西,稍复 ...

哦,呵呵,这一块我倒是希望我懂一些硬件,可惜我也没精力。
这样也好,更专业。

只不过我这几天还是延续之前的状态,上班本来就忙,晚上下班加加班回到家就很晚了,我也经常提不起兴致继续做点什么。拖拖拉拉的。
最近更是打算换个房子租,虽然地方不远,就在隔壁楼,可又是一阵倒腾........

不多说了,难得有这次机会接触你们也在玩这个的,多多交流。
说起来,后天我还要请假去深圳参加st的所谓中国峰会,我还琢磨着会议结束后直接赶回公司加班,呵呵,因为月底,要赶着扫干净一个项目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