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直流小信号放大,0到10mv线性放大500倍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体重计。传感器的输出的电压范围是0到10mv,如何把0到10mv的直流电压小信号,放大500倍。

网友:
只要电源电压满足所需要的输出幅度(5V)即可。
这类放大器,困难之处并不是放大多少倍,而是放大器的稳定性,包括零点、温漂等等。这就需要使用低失调低温漂高精度的精密运放。

网友:
主要是运放的选择,,我也不太懂。

网友:
运放选高精度低噪声低零漂的运放,还有就是前端信号要处理好,噪声尽量小

网友:
现在做体重计,由压力传感器出来后直接作ADC转换。

好象和泰有这样的低成本的单片机。

网友A:
请问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自己另发一帖,详细说明你遇到的问题,不是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