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t6断电保存Flash处理问题,求支招!!!

楼主:
我用的STM32F103RBT6核心单片机,由于现在需要存储参数,一共40个字节。。。
怎么处理,我看网上有通过电压检测器PVD,低于2.9v时,在PVD中断里面操作写数据到FLASH。不知道能不能完成操作???(时间上会不会不够),这种方式可靠么?

还有网上一种建议,上电的时候进行FLASH擦除工作(存参数的那页) ,断电的时候直接进行写操作,来节省时间。。。
求大神支招

网友:
断电保护是这么做的,检测压降,一般掉到2.9v后还有一段时间才真正不能工作,可以在终端里边加个打印,也是能够打印出来的,这个打印时间已经不短了,如果感觉时间上没有保证可以加个钽电容。因为flash的特性写之前必须先擦除,断电的时候进行擦除操作肯定是耗费时间的,但可以考虑不写到一个块地址,利用多个块进行操作,这样只需要保证上电后一个块可写就可以了,之前的数据还可以保留

网友:
必须断电时存?是频繁变化的数据?

网友:
还有一个比较笨拙的方法

就是参数一旦改变,接着就存进去,断电就不用担心了

上电直接取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比较笨拙的方法

就是参数一旦改变,接着就存进去,断电就不用担心了

上电直接取就行了

你怎么确保在写进去之后断电呢?如果参数改变完就断电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比较笨拙的方法

就是参数一旦改变,接着就存进去,断电就不用担心了

上电直接取就行了

断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B:
不要在低压情况操作flash,不可靠,建议你用vbat的寄存器,只是没那么大容量,你要自己设计。
确定改变的参数就直接写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低压情况操作flash,不可靠,建议你用vbat的寄存器,只是没那么大容量,你要自己设计。
确定改变的 ...

您指的是利用BKP寄存器,我查了下 中小容量STM32芯片 提供20个字节的存储大小。
具体操作是在; 掉电后触发PVD中断 然后写BKP么????上电直接读取BK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断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您说的多个块 是 在Flash中某一页, 我用的芯片1页是1KB大小,也就是1024个字节,您的意思是上电参数直接往后面空白位置写么????写完后再擦除???再继续往后面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多个块 是 在Flash中某一页, 我用的芯片1页是1KB大小,也就是1024个字节,您的意思是上电参数直接 ...

多个块循环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指的是利用BKP寄存器,我查了下 中小容量STM32芯片 提供20个字节的存储大小。
具体操作是在; 掉电后 ...

是那个bk,不太理解你为啥一定要到没电了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bk,不太理解你为啥一定要到没电了才写

您的意思是???能具体说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