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

楼主:
我刚刚接触单片机,现在再做一个带温度显示的多功能数字万年历。但是在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自己芯片也买来了,AT89S52,DS18B20,DS1302.但是在AD当中找不到LCD,然后程序也不会编写

网友:
先把基础打好,一步一步来,不要一上来就做项目。

网友A:
AD中当然不存在什么LCD,LCD是液晶显示屏,是独立的组件,需要购买。电路设计、程序编制谁都不是天生就会的,需要学习,努力的学习。看教材结合上网找资料,然后动手实践,这就是学习的过程。

网友:
AD可以自己画原理图库和封装库,自己画一个就行了

网友B:
哎 遇到过好多这样的例子了

程序不会写,学校又赶鸭子上架,自己平时不在意,怨不得谁

还是那句话,自己不感兴趣,花点银子,请别人帮忙做

网友C:
lcd用一排针代替就行了

网友:
先把LED点亮来

网友:
现在网上找找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遇到过好多这样的例子了

程序不会写,学校又赶鸭子上架,自己平时不在意,怨不得谁

还是那句话, ...

不可能,我会努力学下去的。学校赶鸭子,再怎么赶我最多就是我项目失败,我学到的就是我自己的,找别人做那不是自欺欺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D中当然不存在什么LCD,LCD是液晶显示屏,是独立的组件,需要购买。电路设计、程序编制谁都不是天生就会的 ...

我的意思是仿真的过程需要LCD。我想要把LCD1602这个东西放到软件上去,可是在我的库中没有。

网友:
刚刚学完LED模块,数码管,定时器和计数器。LED点亮判断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给高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用一排针代替就行了

那样就看不到仿真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仿真的过程需要LCD。我想要把LCD1602这个东西放到软件上去,可是在我的库中没有。

你的芯片不是“买”的么?那还要什么仿真?

网友:
从简单的开始吧。先写个点亮led的程序。把下载,运行搞通。然后把串口调通,便于后期调试。再调DS1302,DS18B20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可能花时间多一点。LCD。找个常用的型号。慢慢调试吧。

网友:
学习一下怎么用AD画自定义的封装和原理图

网友:
网上资料多的是,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看看学学,动动手就会了

网友:
proteus中有LCD的模型,可以仿真。

网友:
不着急,一步一来.

网友:
慢慢来,一步一步向前走,只有付出了,就一定有收获,一定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