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Node】上手心得

楼主:
板子到手已经有一星期了,今天晚上才拿出来玩玩。

照例该从头开始写,但是网上的测评太多了,都是 开箱,都xxx是套路,我就省了。
@wufeijian (不好意思,我怎么突然对这名字的输入法效果有点脑补~~)

这哥们最早写的,已经俩帖子了,我就不掺和了。

说点我的感受。
这哥们不知道是不是做硬件的要么也肯定是个硬件达人,因为他敏锐地发现了很多小瑕疵。其实他不提,我还真的没发现,可能这和我主要写软件有关系。

不过话说回来,这只是一个开发板,所以不能苛刻太多。

主题帖不要写太多,下面的楼层接着详细写。

目前想写的内容包括:
1.由于从事的是 智能穿戴设备的开发,干了有好几个月了,对于这个东西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和@wufeijian童鞋不同,我不从硬件的制作细节上去看问题,我从硬件的一些布局,排布一类,作为一个 (一掰就成)的 智能穿戴Demo板,有什么我觉得有待完善的地方。
当然,这里也会包括我作为一个软件开发者,对硬件上的调试相关的细节的想法和要求。
你们就当自己是一个PCB设计者听你们的固件程序员同事的吐槽好了。

2.关于mbed环境,多说几句。以及接下来我打算拿这个东西具体做点什么的简单计划。

网友:
首先,是 核心板 的部分,对,也就是那个 圆圈,中间截开的那部分。
活动贴里我记得有人回复,这挖个圈圈,闹的是哪样?

从这话来听,我基本可以判断这位老兄估计不是我同行,同事也对智能穿戴设备没什么兴趣。

因为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觉得:
这敢情是打算我把程序写完,掰下来装进壳里或者直接裸机戴在手上,就直接成 一 智能手表 的节奏啊。

但这样,就迎来了第一个吐槽的地方:

那你那个四针引脚闹的是哪样?
我还没有去看具体的原理图,但这四针我几乎可以确定就是 电源 加 串口,标准四根线。

如果说,你是为了我们这些搞软件开发的考虑,知道我离开串口没法活我其实很感动,然而,如果是这样,为了让这个 一掰就成 更加好,那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像那个 下载口 一样,通过0欧电阻引过来。

另一个要小小吐槽的地方就是:

在旁边的下载器上,留了一个好好的 5*2 牛角座 给JLINK用的接口,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但是,却只感动到了一半,那为毛你不把座子焊上去呢?我觉得你肯定不缺那点钱,那难道其实你只是为了暗暗逼迫我们去使用 mbed 和 这个 基于 atmel 的 mbed下载器?
或者,至少最开始还是要用。

比如我,虽说我有jlink,我可能还有 牛角座子,但我看到这个,第一反应还是乖乖先试了一下mbed,因为焊东西我真的挺懒。

——而且,刚仔细看了看 活动贴,还好我没动手,不然这东西听说要回收的,那我不就破坏了原物?

以上,就是一点点小吐槽,不算多。

整体来说,我对这个板子还是很满意和挺期待的。相当喜欢。

尤其是它除了是 nrf51822+lis3dh,符合我打算用来搞搞 百度云手环 开源项目 的想法,还带了一个 气压传感器,这就是传说中的  运动传感器 中的 第十轴,所以这也是接下去我想具体尝试一下 这个 气压传感器 对 高度的测量效果 提供了机会。

网友:
对于mbed说几句

如果你们还记得我曾经为了倒腾 gnu arm,就为了能在linux下无障碍地倒腾单片机,那就知道其实我早就对mbed有所耳闻。
但一直以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关系我一直没有去正儿八经用它,一来,gnu arm我搞通了,二来,对于这是个在线编译器 我一直非常在意它没有 离线版,所以我一直没把这个作为一个多么正式的选项。

但是这次,如同上述的原因,我还是试了一下,真的没想到会这么方便!把我惊呆了。
整个过程,几乎不到10分钟,虽然那的确是因为有 link sprite官方wiki页的详细解释和step by step,但是,说实在的,这个速度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真的太快了。
我有过在win7下 配制 nrf51822 使用mdk5的经验,那真的是方便太多了。

在mdk5下,你要安装sdk,你还要安装sdk pack,什么鬼的,我是看着同事熟悉的情况下,他也搞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还不带下载时间计算在内。

但是,mbed也有两个问题我很在意。
首先,它编译后是产生一个hex文件下载,然后烧录到片子里去,这个其实没什么,或者说非常好,就算hex文件名字重复神马的,除非我单独设置好文件夹路径。

但这些都还是小事,我就想问一件事,如果我要debug怎么办呢?

我还没有具体去看 mbed debug该怎么做,但它是一个 网页端的,想来至少需要一个gdb server什么的。
除非mbed不是使用gnu arm工具链,但不管如何,它肯定需要一个类似的 调试工具。

另一件事,mbed库似乎是以cpp写的,以至于我在step by step的时候,在建立main文件的时候,我刻意犯了一下二,故意做成main.c而不是main.cpp。
但是,就导致了编译不通过,对于cpp我只懂得一些非常基本的语法,也基本没写过什么程序。
所以对于出现的usenamespace之类的错误,虽然我知道,这是什么命名空间,但我无法猜出是什么问题。

我试过简单百度一下 mbed如何使用c源文件,但没看到什么靠谱的信息,也许后续要花些时间。

这里我不去扯什么在单片机上用cpp的优劣,但我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这是一门我不熟悉,也不打算花时间去熟悉的预言。
所以至少暂时,我会选择不使用mbed.

尽管它的方便让我非常震惊。

所以,接下来,我还是会搭建 mdk环境,然后尝试别的编程。

网友:
我的板子有些问题,你有没有遇到,可以加我QQ 2216631590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8621-1-1.html

网友:
http://git.oschina.net/xinxin19871118/duband

顺带上一个 我自己的 使用百度云手环 duband 的  项目repo,我把它放到了osc git上。因为国内的比较稳定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