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牛看看一个电路

楼主:
SLEEP和SNOOZE接着一块控制芯片,芯片手册上说SLEEP应该接5s的间歇电路,SNOOZE接0.5s的间歇电路,参考模块上给出的是图中的电路,请问它是怎么实现间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了,那个三极管Q8可以去掉吗

三极管Q8用在这里,目的可能是上电时产生延时,在整个电路未达到稳定时禁止SLEEP和SNOOZE信号将EN拉低。如果是这样一个目的,则Q8不能去掉。

网友:
这是电路图

这是电路图

网友B:
时间控制电路在外面,不在2楼图中。可以实现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比如单稳态电路即可。

网友C:
图中SLEEEP和SNOOZE两个端子均为输入端,要求从外部输入信号。该电路自身在这两个端子上并不能产生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中SLEEEP和SNOOZE两个端子均为输入端,要求从外部输入信号。该电路自身在这两个端子上并不能产生信号。

嗯,现在最上面的TLV芯片VIN端已经接了5Vcc,EN使能端只要收到高于0.9V的电平其OUT脚就能输出3.3V,反之如果EN端低于0.4V那么TLV将停止输出3.3V,我的核心控制芯片输出的SLEEP周期为5s,SNOOZE周期为0.5s,那么这个电路的作用就是不断改变EN脚的电压状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间控制电路在外面,不在2楼图中。可以实现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比如单稳态电路即可。

如果此时在外部SLEEP输入5s周期脉冲,SNOOZE输入0.5S的脉冲,这个电路会起到什么作用?是改变EN的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现在最上面的TLV芯片VIN端已经接了5Vcc,EN使能端只要收到高于0.9V的电平其OUT脚就能输出3.3V,反之 ...

当SLEEP信号(高电平,超过MOS阈值电压)到来时,Q7导通,将EN端通过D4拉低。
当SNOOZE信号(高电平,超过MOS阈值电压)到来时,Q4导通,将EN端拉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SLEEP信号(高电平,超过MOS阈值电压)到来时,Q7导通,将EN端通过D4拉低。
当SNOOZE信号(高电平,超过M ...

懂了,那个三极管Q8可以去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此时在外部SLEEP输入5s周期脉冲,SNOOZE输入0.5S的脉冲,这个电路会起到什么作用?是改变EN的电压吗: ...

是,用于控制使能端,maychang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D:
用555可做定时器,改电容大小可改定时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555可做定时器,改电容大小可改定时时间

555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于控制使能端,maychang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懂了,谢谢(*^_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用于控制使能端,maychang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那个Q8的存在还是不是很懂,按理说基极接的是电容,电容另一端是5Vcc,应该没有电流才对。。那么Q8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Q8的存在还是不是很懂,按理说基极接的是电容,电容另一端是5Vcc,应该没有电流才对。。那么Q8存在的 ...

上电瞬态,电容C34充电时Q8基极有电流,Q8仅在上电瞬态起作用。不过,C32的取值在此有问题,Q7导通时,C32充慢电的话,瞬态电流会较大。这个电路的设计明显是凑出来的,工艺性并不好,只能分析其工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