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个烧掉的51坑了

楼主:
给51单片机通上电,结果稳压芯片烧了,一共烧了俩,用万用表一测才知道vcc和gnd导通了

网友A:
是单片机还是pcb短路了?

网友:
把单片机从电路板上取下来(最好取下所有芯片和分立元件),再判断是单片机损坏还是电路板未腐蚀干净。

网友B:
昨天我还被烧的芯片烫了个泡,很正常大

网友:
我有一次51电源接反了,片子都烫的飞起,之后接对了居然还能用excited

网友:
哈哈 看到这个消息 怀念以前自己不懂得时候也烧过几个片子,都不敢跟老师说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单片机还是pcb短路了?

单片机  vcc和gnd直接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还被烧的芯片烫了个泡,很正常大

好吓人的赶脚

网友B:
那天can通讯部分总是不成功,下意识把手放在芯片上试了试,结果悲剧了,完全无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天can通讯部分总是不成功,下意识把手放在芯片上试了试,结果悲剧了,完全无准备。

完全没想到会有那么烫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还被烧的芯片烫了个泡,很正常大

曾经用烧红的芯片修好了一把烙铁!

你可以相信,尽管我是在胡扯!

网友:
PCB短路吧。

网友:
是单片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