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在Load Program过程中报错,求助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用TI的2407DSP进行编程。现在是往外扩的RAM里load program过程中报错了,大家帮忙分分析下原因,拜托了!
其中报错提示如下: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144.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报错截图

报错截图

网友A:
还玩2407呢?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玩2407呢?换了吧

谢谢你的回复,帮忙分析下原因吧,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帮忙分析下原因吧,谢谢啦

报错的信息应该是说写0x144这个地址的时候出错,修改目标地址或地址表,你检查一下cmd。
0x144的位置是预留空间,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的信息应该是说写0x144这个地址的时候出错,修改目标地址或地址表,你检查一下cmd。
0x144的位置是 ...

恩,谢谢您。
我在CMD文件中定义的空间比较大,按理说应该是可以通过扫描的方式 可以进行配置的吧。
这个cmd文件之前可以load progr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