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德西力电磁阀使用

楼主:
如图所示,买了个德西力的电磁阀,型号:4V210-08  DC12V  5W
买过来之后,很惊奇的发现没有说明书,瞬间多久表示为难了。
本来打算用电磁阀来接水管,控制水流的开断。电磁阀的控制方法我还是知道的,用的是Zigbee来控制继电器,间接的控制电磁阀的开断。因为选的是DC供电,还必须要分清楚正负极,奈何上面连正负极也没有标明。不过这也难不倒我,眼睛尖的可以看到上面有个小电路,就是用一个LED和104的电阻串联的,很明显的,知道了LED的正负极也就能够知道我的12V电源正极该接到哪一个接线柱了,这也是小事。
连接好电路,烧好程序,开始运行了,效果也和预料一样,顺利的控制了电磁阀的开断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电磁阀,我是想用来控制水流的开断的,但是这个电磁阀的孔这么多,我完全不知道哪边是进水口,哪边是出水口。
试了试很笨的办法,用嘴对着孔吹气,然后感受一下气流是从哪边出来的,但是也无济于事,并不能100%的保证自己假设的正确性。图上面有个电磁阀的(大概是结构图)图,但是,这个图还真的看不懂。于是,就在这里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大神,看能不能够顺利的解决这个问题。

R-P-S

R-P-S

A-B

A-B

Logo图

Logo图

控制部分接线

控制部分接线

网友:
楼主的电磁阀没用过,电磁阀是不分正负极的(不带电路板的),我之前做的多功能水质监测仪器也用到电磁阀,不用用的森亚的,楼主要注意功率够不,一般电磁阀12V能达到2A多。不知道楼主的电磁阀需要手工控制和电控两种类型吗?如果需要的话,我推荐下我项目上面的森亚电磁阀;还有电磁阀不要一直上电,会导致温度很高,我一般都是10分钟开启一次过水。      一般的电磁阀还有一个箭头图标表示进水和出水,楼主的问题看来只有用过的人才可以解决了。

网友:
单线圈两位五通阀,P是压力口,也就是进气口,A是出口1,R是对应的泄压口,B是出口2,S是对应的泄压口,通电状态下是由P--->A的,断电时是由P--->B,你这种单向控制的情况要注意泄压的问题

网友A:
看到德西力我就滚进来了~~

我怎么觉得lz的电磁阀是气动用而不是用在水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德西力我就滚进来了~~

我怎么觉得lz的电磁阀是气动用而不是用在水管的

不太清楚,毕竟没有用过。
后来也因为在五金店找不到相应的连接器而放弃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