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设计一个0到999的计数器

楼主:
谁可以把倒计时的99变成0到99的计数
变成999的计数更好

网友:
这实在很简单。
如果有源程序,读通源程序后在源程序里面修改即可。
即使没有源程序,把硬件联接搞清楚,重新写程序也相当简单,毕竟单片机最擅长的就是计数。

网友A:
不用看你的程序,就加多1個位

网友:
哈哈 我来帮你吧

看了你的程序就知道你不怎么会C语言,写的很烂,思维不够活跃

在你基础上

把uchar 改成 uint,就能使数记到65535了,然后定时器中断里采取递减改成递加,到1000复原成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你的程序,就加多1個位

通过改程序实现,可是我给的那个我的电脑该不了,改了也运行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来帮你吧

看了你的程序就知道你不怎么会C语言,写的很烂,思维不够活跃

在你基础上

把ucha ...

运行不了
怎样通过改程序实现啊,我试过用Keil生成的hex文件加载到单片机上,可是不能运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实在很简单。
如果有源程序,读通源程序后在源程序里面修改即可。
即使没有源程序,把硬件联接搞清楚, ...

怎样通过改程序实现不同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通过改程序实现不同现象啊

这个,4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把uchar 改成 uint,就能使数记到65535了,然后定时器中断里采取递减改成递加,到1000复原成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来帮你吧

看了你的程序就知道你不怎么会C语言,写的很烂,思维不够活跃

在你基础上

把ucha ...

你的檔案我也沒看,但你說的對。
就是多加一個位和定好初始值,減變加

网友:
我有汇编的
需要不?

网友:
用定时器定时0.1S,加十次后个+1,然后个+10后,十位+1,在往上百位+1,程序最后来一个判断语句if  千=10了重新开始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