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_Win64_10.1及以上版本终极破解(附常见疑难问题解答)

楼主:
237865[/atModelsim_10.1c_crack.rar
其实破解很简单,简单的说只需要4步:1。 下载破解工具和安装Modelsim软件
                                                              2。 将破解工具里面的文件拷贝到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win64文件夹里
                                                              3。 生成LICENSE.TXT文件并拷贝到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win64文件夹里
                                                              4。 添加系统变量
首先我是装在了D盘,一般不要装在系统盘,电脑会很卡。
Modelsim安装目录下win64的路径是D:\Program Files\modeltech64_10.1c\win64,下面会经常用到
详细步骤:
1。安装Modelsim软件,一路点YES,最后询问reboot,就是问你重启不,可以不重启
2。解压破解工具,将解压的文件MentorKG.exepatch_dll.bat一起拷贝到win64下,路径如上
3。双击批处理文件patch_dll.bat,大概5秒后,将生成的TXT文本文件命名为LICENSE.TXT并存放到win64下
4。添加系统变量。计算机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上面的是用户变量,我们只需要在下面的系统变量添加即可。
      点击新建,出现对话框,变量名:设置为MGLS_LICENSE_FILE,
      变量值:设置为D:\Program Files\modeltech64_10.1c\win64\LICENSE.TXT(就是你的LICENSE.TXT存放路径)
至此OK,可以运行Modelsim软件了
注意事项(千万注意):
1。Modelsim的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需全是英文
2。一定要将MentorKG.exepatch_dll.bat一起拷贝到win64下,因为patch_dll.bat是批处理文件双击它会调用MentorKG.exe,     打开patc_dll.bat(用notepad++),你会发现只有4行
    @echo off 意思是执行下面DOS命令时不显示
    attrib -r mgls.dll 意思是将win64下的mdls.dll文件的只读属性去掉,以便修改
    MentorKG.exe -patch . 意思是调用MentorKG.exe,将它的路径映射到用户变量里,然后生成LICENSE.TXT文件
    attrib +r mgls.dll 意思是将mdls.dll文件属性改为只读
    双击patch_dll.bat时就是执行上面的过程
3。就是设置环境变量时,注意拼写,license文件的路径最好复制,以免出错
4。都是在win64下操作的,在其他地方就破解不了了
破解常见问题:
1。生成不了license文件
     一,要将2个破解文件一起拷贝到win64下,在双击patch_dll.bat,他们是调用的关系,上面说的很清楚了
     二,就是win64目录不能有中文,否则生成不了
2。破解完成后,运行Modelsim提示找不到license
     一,检查环境变量名是不是拼写错误
     二,路径是不是有误,不能有空格,最好复制
3。可以打开Modelsim,但是仿真时卡死
     这是破解出了问题,在仔细按照上面的破解一次,主要查看环境变量设置是不是有错(拼写和路径)

至此破解完成,有问题请留言我们一起解决。

破解工具

网友:
不好意思,破解工具在最下面,第一行的链接有问题

网友A:
楼主,破解时双击patch_dll.bat,电脑闪现了一下那个界面,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生成不了license文件,而且没有你上边提到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破解时双击patch_dll.bat,电脑闪现了一下那个界面,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生成不了license文件,而且 ...

我的也是,闪了一下就没有了,你的解决没有,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闪了一下就没有了,你的解决没有,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我的自动打开了一个license.txt文件,我另存为后,按上面步骤做就成功了

网友:
我也是dll文件打开后,没有生成license文件,搞了好久都没解决

网友:
我的64位电脑在win32aloem下无法运行patch_dll.bat生成license.txt怎么办

网友:
把mgls64属性中的只读的对勾点掉,就不会闪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