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制作的小型功放电路,工作不正常,求大神帮忙!!谢谢了!!

楼主:
学习了《晶体管电路设计》一段时间了,根据书上的微型功放电路自己制作了一个实验品也比较成功。接着想自己制作一个功率稍大的双声道功放做实验,在multisim里做了模拟实验,所有参数都是正常的,而且电路能正常工作。但买原件回来组装后没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若不加图中红圈的那颗耦合电容,后面推挽电流放大的四颗晶体管工作状态都是正常的,但加了那颗电容后后面的散热片严重发热,测量了一下那对大管的静态电流有500ma,求大神帮忙看看我的电路设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或者制作的实验电路有什么问题!谢谢了!!(会是晶体管损坏吗?买的其中大部分部分是拆机管,上次实验中就坏了一只情况跟这次相同)

网友:
猜测是接入C1后产生了自激。
先不接C1,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端,应该是没有信号或幅度很小的微弱噪声。将输入短路(电位器开到最小),再接入C1,如果输出端信号幅度变得非常大,即可判断是产生了自激。

网友:
应该是Q1、Q7两级有自激。

网友:
我估计是后面的两级射随自激了。拿示波器看一下。
按说你这样没有往前级反馈的电路,也不那么容易自激。你好象省掉了去耦电容。

网友:
这个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自激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但我觉得你的电路可能是偏置的问题,不用隔直电容的话前后电位会被拉成一样的,你看看波形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看看直流偏置点是否调在线性区,AB型的功率是比较大的,要看看你的管子能承受多大的电流。。。自激一般可通过更改电源地线的位置、布线方式来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的解答!但还有几个问题,第一我是有接去偶电容的,但接在前端音量调节的位置,是我安装的位置不对吗?改在后面是否会好点?第二接通电源后后级管发热很快,测量的时候会损坏晶体管吗?第三我的电路设计有错误的地方吗?如果没有我想再制作多一块试试!谢谢了!

网友:
昨天晚上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没信号输入情况下示波器屏幕一片模糊估计是自激了!然后在板上多加了一颗去偶电容,效果显著,散热片立马冷了下来而且底噪也明显降低!去偶电容的安装位置要有什么要求?为什么我前面安装的那颗蓝色的电容不起作用?

网友:
你加了红圈示的电容,破坏了整个电路的直流工作点,焉能正常?看来你没学过或学得不好电路分析这门课.看一电路,首先定性分析一下整个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如有必要则数值分析,然后再定性分析交流通路,如有必要则数值分析.

网友:
加了红圈那颗金色的电容是耦合电容,后面黑色的那颗是去耦电容,不知道你指的是哪颗!但这两颗电容应该对直流静态工作点应该是没有影响的吧!后来我加了后面那颗黑色的电容后电路就正常工作了,后面黑色的那颗黑色电容我试过放在不同的位置效果也不同,估计是去耦的效果不同吧。

网友:
既然你是读了《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那么请学习一下作者每个电路的PCB图布局。
十年前我也是从《晶体管电路设计》开始学习设计放大器的,也用洞洞板搭电路(现在很少用了,因为打样PCB便宜)。退耦电容的目的是让管子看到的电源上的阻抗小,高频退耦的薄膜小电容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