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EEWorld婵☆偊顣︾粈渚€銆冨☉娆戔枖闁规儳鍟块梾锟�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在电机控制中PWM触发ADC,如何获得精确ADC 采样
swordman
swordman

网友A(2016-04-25):
在电机控制中PWM触发ADC,如何获得精确ADC 采样
在TI 的官方的例程中ADC 采样通过 PWM1 时基计数器计数等于零的时候发出 ADC 转换信号,触发ADC 进行AD 转换。PWM 时基计数采用双边延的方式,当PWM H信号输出拉高时通常时基计数器不是在零的状态,此时如何保证ADC 转换值一定有效值呢(时基计数器在零的状态通常PWM H已拉低了,此时采样还有意义吗?)?
一直没弄明白,请帮忙解答。
电机
如何

网友B(2018-05-03):
一般如果PWM波形采用增减模式时,则使用周期中断进行触发ADC,现在TI给的例程是增模式,所以可以试试周期中断触发到底可以不,如果偏差大,可以调整。这也和高低电平有效有关。

网友C:
增减模式,下溢中断,正好在PWM脉宽中间

网友B:
以前看过书上介绍说,确实是利用增减模式,周期中断去触发ADC中断,但是要考虑电流的延时问题吧,好像听说过电流是存在延时的。

网友D(2019-02-21):
3点.
1.利用下桥臂电阻采样电流,只有在下桥臂开通有效。对应矢量000.
2.PWM增减计数模式,对应对应矢量000中点就是采样时刻;
3.矢量000,上管全断开,下关全开通。有续流电流,此时采集为真实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