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中cannot find file "typedef"是因为什么?

楼主:
请教一下,在ccs中利用typedef定义了一个结构体,为什么会有相应的错误提示?

网友A:
报的什么错误,你最好截图出来给大家看看。你直接这么说,也没有把你的代码晒出来,我们怎么想的明白你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是提示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的什么错误,你最好截图出来给大家看看。你直接这么说,也没有把你的代码晒出来,我们怎么想的明白你这到 ...

你看一下照片

网友:
你就不能把定义贴上来吗?问个问题都这么懒!

网友A:
新建工程,将源文件和头文件,库文件重新添加上再编译 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 好复杂呀

能不能把你错误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好复杂呀

能不能把你错误代码贴出来看看

typedef  enum
{
        Idle=0,
        Reading,
        Reading0,
        Reading1,
        OKForProcess,
        ComError
}UART_Status;

typedef struct
{
  UART_Status status;
  unsigned char Rxdata;
  unsigned char Rxnum;
  unsigned char Rxbuf[MAX_RX_BUFF];
}UART_STORAGE;

UART_STORAGE UART_A1_stor,UART_A0_st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将源文件和头文件,库文件重新添加上再编译 试试看

我正在试,网上好多人遇到这种问题 ,也不知道最后都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