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C1114/LPC11C14的AD采样参考电压选择?

楼主:
这是我从手册上查到的,电源电压有8脚和44脚,都是VDD,我的接法是下图

现在问题是由于“D3.3V”带了其他负载,输出不到3.3V,有的板子是3.26V,而有的是3.28V,所以ADC采样误差较大,在之前用其他单片机的时候,有个脚是接外部参考电压的,LPC1114没有。请问大家是怎么处理这种问题的?

网友:
肯定是硬伤,我觉得两个方面解决,1,确保3.3的精度。2.软件修正AD转换数值。别无它法。再就是弃用,采用专业的AD转换电路。

网友:
建议考虑一下,新唐的M051系列的M054和M058,便宜,5元左右的价格,12位的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