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M317稳压电路的PCB设计

楼主:
本人新手一枚,第一次用Altium Designer画PCB,没什么经验,因为要做出实物,担心板子做出来不能用。求大家帮我看看PCB有没有什么问题,不胜感激。电路输入端接18V直流电源,输出端1.25V-16V可调。
PS:本人自身存在的疑问:1.电路最大的电流是0.5A左右,电源线的宽度最好是多少?
                                           2.与电源负极连接的网络可以直接敷铜吗?还是直接走线比较好?

原理图及PCB

网友:
你最好把你的图截图出来大家看看。因为并不一定大家都用跟你一样的软件。同时截图出来看,也能为你的帖子增加关注度。
关于电流跟线宽之间的关系,其实你自己上网查查资料,网上资料挺多。
这个你可以自己对照着看一下。作为参考,在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然是宽一些比较好。

第二个问题,看你整体的板子什么样,一样的做法就是整体铺铜。

网友:
板子的空间这么大。最好线要0.8MM。这个线太细了。

网友:
LM317的输入、输出走线需要尽量加粗。不过我认为线宽问题还不是很影响电路工作,主要有两个问题:
LM317这么摆,散热器的位置考虑了吗?
S1,..,S4 是什么开关,过0.5A电流的可靠性?

网友:
除了我上面说的,另外就是元件位置摆得随意了,这个电路简单,这么画问题也不大。如果要尽量保证性能的话,
(1) LM317 ADJ端的走线应当短, 也就是R1 C2 R5要向U1靠近,其它类推。
(2) LM317 OUT端走线要短而且粗,你这个板子布局没有照顾到。
(3) 地的问题,C1 C2 R5 接地端应靠近,并靠近输出口的地,其它类推。如果是双面PCB的话,用一面做地,一面走电源线就可以了,大电流的线条加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