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知识 | 变频器使用应该注意的21个问题

楼主:
变频器使用不当,不但不能很好的发挥其优良的功能,而且还可能损坏变频器及其设备,或造成干扰影响等,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的事项:
1、  必须正确选用变频器。
2、  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并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接线、安装和使用。
3、  变频器装置应可靠接地,一抑制射频干扰,防止变频器因漏电而引起电击。
4、  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转速时,电动机的温升及噪声会比用网电(工频)时高;在低速运转时,因电动机风叶转速低,应注意通风冷却以及适当减轻负载,以免电动机温升超过允许值。
5、  供电线路的阻抗不能太小。变频器接入电压电网,当配电变压器的容量大于500KVA或配电变压器的容量大于变频器的容量的10倍时,或变频器的接在离配电变压器很近的地方时,由于回路阻抗小,投入瞬间对变频器产生很大的浪涌,会损坏变频器的整流元件等。当线路阻抗过小时,应在电网与变频器之间加装交流电抗器。
6、  当电网三相电压不平衡率大于3%时,变频器输入电流的峰值就很大,会造成变频器及连接过热或损坏电子元件,这时也需加装交流电抗器。特别是变压器为V形接法时更为严重,除在交流侧加装电抗器外,还需要在直流侧加装直流电抗器。
7、  不能因为提高功率因数而在进线侧装设过大的电容器,也不能再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装设电容器,否则会使线路阻抗下降,产生过流而损坏变频器
8、  变频器出线侧不能并联补偿电容,也不能为了减少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高次谐波而并联电容器,否则可能损坏变频器,为了减少谐波。可以串联电抗器。
9、  用变频器调速的电动机的起动和停止,不能用断路器及接触器直接操作,而应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来操作,否则会造成变频器失控,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10、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不宜加装交流接触器,以免断流间产生过电压而损坏逆变器。若需要加装,在变频器运行前,输出接触器应先闭合。

网友:
11、对于变频器驱动普通电动机作恒转矩运行的场合,应尽量避免长期低速运行,否则电动机散热效果变差,发热严重。如果需要以低速恒转矩长期运行,就必须选用变频电动机。
12、 对于提升负载、频繁起停的场合,会有夫转矩产生,需要选配适当的制动电阻,否则变频器将常因过电流或过电压故障而跳闸。
13、当电动机另有制动器时,变频器应工作于自由停机方式,且制动的动作信号在变频器发出停车指令后才发出。
14、变频器外接的制动电阻的阻止不能小于变频器允许所带制动电阻的要求。在满足制动要求的前提下,制动电阻宜取大些。切不可将应接制动电阻的端子直接短接,否则,在制动时会通过开关管发生短路事故。
15、变频器与电动机相连时,不允许用兆欧表去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否则,兆欧表输出的高压会损坏逆变器。
16、正确处理好升速与减速问题。变频器设定的加、减速时间过短,容易受到“电冲击”而有可能损坏变频器。因此使用变频器时,在负载设备允许的前提下,应尽量延长加、减速时间。
①、如果负载重,则应增加加、减速时间;反之,可适当减少加、减速时间。
②、如果负载设备需要短时间内加、减速,则必须考虑增大变频器的容量,以免出现太大的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③、如果负载设备需要很短的加、减速时间(如1S以内),则应考虑在变频器上采用刹车系统。一般较大容量的变频器都配有刹车系统。
17、避开负载设备的机械共振点。因为电动机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可能会遇到设备的机械共振点,产生机械的谐振,影响系统的运行。为此,需要对变频器设置跳跃频率(或称回避频率),把该频率跳过去(回避掉)以避开共振点。
18、 电动机首次使用或长时间放置后再接入变频器使用之前,必须对电动机进行绝缘电阻测量(用500V或1000V兆欧表,测量值应不小于5M欧)。如果绝缘电阻过低,则会损坏变频器。
19、变频器应垂直安装,留有通风空间,并控制环境温度不超过40℃。
20、 必须采取抗干扰措施,以免变频器受干扰而影响其正常工作,或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干扰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21、 注意电动机的热保护。如果电动机与变频器容量适配,则变频器内部的热保护能有效的保护电动机。如果两者容量不匹配,须调整其保护值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以保证电动机的安全运行。
变频器电子热保护值(电动机过载检测),可在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5%-105%范围内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