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就助

楼主:
LaunchPad_Temp_GUI.exe 打不开啊  怎么破
JDK都已经安装了

网友:
没什么提示么截图

网友:
LaunchPad_Temp_GUI.exe  不管怎么双击 都没反应,没图可以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unchPad_Temp_GUI.exe  不管怎么双击 都没反应,没图可以截啊

不太可能吧,win 7 ??再怎么也得有点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unchPad_Temp_GUI.exe  不管怎么双击 都没反应,没图可以截啊

换了次硬盘,资料乱了,我也不知道我把软件放哪个文件夹去了,电脑上之前有

网友:
1.重新下载一个(如果需要,我帮你下载一个)
2.以兼容性打开一下(具体哪个版本只有自己尝试了),之前用一个软件,不同人的系统选用的兼容性打开方式不同
3.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一下(估计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