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用eclipse编程的问题

楼主:
我学习linux编程,用的eclipse开发环境。
发现eclipse的运行菜单只剩下一个子菜单
External Tools了。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捣鼓了一下,好了。可是不能运行,提示: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 main.c
*
*  Created on: 2016-4-25
*      Author: bishenle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thread_function(void *arg);
char message[]="THREAD_TEST";
int main()
{
        int res;
        pthread_t a_thread;
        void *thread_result;
        res=pthread_create(&a_thread,NULL,thread_function,(void *)message);
        if(res!=0){
                perror("线程创建失败");
                exit(EXIT_FAILURE);
        }
        printf("等待线程结束...\n");
        res=pthread_join(a_thread,&thread_result);
        if(res!=0){
                perror("等待线程结束失败");
                exit(EXIT_FAILURE);
        }
        printf("线程以结束,返回值:%s\n",(char *)thread_result);
        printf("Message的值为:%s\n",message);
        exit(EXIT_SUCCESS);
}
void *thread_function(void *arg)
{
        printf("线程在运行,参数为:%s\n",(char *)arg);
        sleep(3);
        strcpy(message,"线程修改");
        pthread_exit("线程执行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