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aspberry Pi 3上搭建高可用Git Server

楼主:
准备
给SD卡刷好镜像后,将SD卡及USB硬盘都连上Pi3,上电

软件安装
先更新国内软件源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remove vim-tiny vim-common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git vim sqlite3

USB硬盘处理
使用fdisk将硬盘分为两个区,P1为SWAP,2G,P2未ext4,将P2挂载到/home上
sudo vi /etc/fstab
proc            /proc           proc    defaults          0       0
/dev/mmcblk0p1  /boot           vfat    defaults          0       2
/dev/mmcblk0p2  /               ext4    defaults,noatime  0       1
/dev/sda1       swap            swap    defaults          0       0
/dev/sda2       /home           ext4    defaults          0       0
# a swapfile is not a swap partition, no line here
#   use  dphys-swapfile swap[on|off]  for that

重启

NFS配置
暂时不启用

REPO仓库
建立一个repo用户,专门用于建立大型repo的本地mirror
sudo useradd repo
sudo passwd repo
sudo mkdir /home/repo
sudo chown repo:repo /home/repo

准备一个repo脚本 repo下载
sudo vi /usr/local/bin/repo #拷贝附件内容
sudo chmod a+x /usr/local/bin/repo
su repo && cd ~

尝试建立AOSP的mirror:
mkdir aosp
cd aosp
repo init -u https://aosp.tuna.tsinghua.edu.cn/mirror/manifest --mirror
repo sync

测试正常
cd ~
mkdir .ssh
vi vi authorized_keys #将需要访问repo用户的ssh公钥填进去

在PC端尝试拉取一个库`/home/repo/aosp/toolchain/mclinker.git`
git clone repo@<ip>:aosp/toolchain/mclinker.git

成功,REPO仓库可用。

Gogs服务
建立一个gogs用户,用于建立一个类似Github的服务
sudo useradd gogs
sudo passwd gogs
sudo mkdir /home/gogs
sudo chown repo:repo /home/gogs
su gogs
cd ~
wget https://dl.gogs.io/gogs_v0.9.13_raspi2.zip
unzip gogs_v0.9.13_raspi2.zip
sqlite3 gogs.db #建立数据库
./gogs/gogs web #安装

服务自启动
vi ~/gogs/scripts/systemd
[Unit]
Description=Gogs (Go Git Service)
After=syslog.target
After=network.target
#After=mysqld.service
#After=postgresql.service
#After=memcached.service
#After=redis.service

[Service]
# Modify these two values and uncomment them if you have
# repos with lots of files and get an HTTP error 500 because
# of that
###
#LimitMEMLOCK=infinity
#LimitNOFILE=65535
Type=simple
User=gogs
Group=gogs
WorkingDirectory=/home/gogs/gogs
ExecStart=/home/gogs/gogs/gogs web
Restart=always
Environment=USER=gogs HOME=/home/gogs

[Install]
WantedBy=multi-user.target
```
```
su
cp /home/gogs/gogs/scripts/systemd/gogs.service /etc/systemd/system/
systemctl enable gogs
systemctl start gogs
systemctl status gogs

至此,GOGS服务搭建完成

备份
需对整个TF卡进行备份,将TF卡拔出
使用读卡器连接linux
sudo fdisk -l /dev/sdc
Disk /dev/sdc: 3.7 GiB, 3965190144 bytes, 7744512 sectors
Units: sectors of 1 * 512 = 512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 512 bytes
Disklabel type: dos
Disk identifier: 0x6f92008e

Device     Boot  Start     End Sectors  Size Id Type
/dev/sdc1         8192  131071  122880   60M  c W95 FAT32 (LBA)
/dev/sdc2       131072 2658303 2527232  1.2G 83 Linux

dd if=/dev/sdc of=./raspberry_git_20160425.img bs=512 count=2658304

这个img文件就与官方提供的img类似了

要666

网友A:
那里能体现出来高可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能体现出来高可用呢?

相对其他git server方案
gogs算是高可用的

要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