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

楼主:
SV625_SOP8精简2A充放电管理移动电源专用芯片2016-03-10 Tony Le SOVAN铄梵电子
特点
§  2.0A同步开关充电,2.0A同步开关升压放电
§  BiDCDCTM 双向DCDC技术,可复用充放电功率管
§  仅电池在时低至10uA的待机功耗
§  充电效率高至92%,放电效率高至92%
§  SmartLoopTM多环路智能充电技术,支持
-   电池低于2.0V时10mA微电流唤醒充电
-   电池介于2.0V~2.9V时ICC/10涓流充电
-   电池高于2.9V时以预设ICC恒流快速充电
-   电池逼近预设浮充电压(如4.2V)时进行恒压充电
-   USBIN输入降低到预设电压(如4.5V)时,进行恒输入电压充电,避免大电流拉死上游适配器
-   USBIN输入电流达到预设值(如2.0A)时,进行恒输入电流充电,优先给USBOUT上的负载供电
-   芯片温度达到预设值(如110oC)时,自动降低充电电流
§  自适应边充边放,和USBOUT负载供电优先
§  集成USB下端检测与保护功率管
§  DetectUSBTM USB口检测技术,支持
-   USBIN和USBOUT插入与拔出检测
-   USBIN和USBOUT欠压与过压检测
-   无需片外器件的USBOUT轻载100mA检测
-   无需片外器件的USBOUT重载(3.0A)检测
§  浮充电压精度±1.0%,恒流充电精度±10%
§  升压输出电压精度±2.0%
§  完善的保护机制,包括
-   电池恒压充电和过压检测双重防过充保护
-   恒流充电和DCDC逐周期限流双重防过流
-   恒温充电和过温检测双重芯片高温保护
-   ICC/10小电流和3小时Timer后双重终止充电
-   USBIN – USBOUT压差双阈值保护内建功率P管
-   电池短路微电流充电保护,和电池过放电保护
-   放电时电感电流DCDC逐周期限流,和VBAT – USBOUT压差检测,以及USB下端功率管过流检测三重防过流保护
-   内建上端功率P管,和下端功率N管提供在USBIN或/和USBOUT短路时,断开并保护电池不被放电

§  充满和耗尽电池电量指示

概述
SV625为移动电源的充放电管理提供精简的解决方案,最大充电电流2.0A,充电效率达到92%;典型放电电流2.0A,放电效率达到92%,通过外部配置最大放电电流可扩展至3.0A;同时,待机时仅从电池消耗10uA的电流。
SV625的双向DCDC架构,通过复用一对外置功率P/N管实现同步开关充电和同步开关放电;配合USBIN和USBOUT之间的内建功率P管,实现输入短路保护,精准的恒输入电流充电,和边充边放及负载优先;另外,内建的USB-下端功率N管,实现了精准的轻载和重载检测,并在USBOUT上发生过流或/和短路时迅速断开;开关对管外置使得5V工艺的芯片不会看到有高压发生的SW节点,大大提高了可靠性,同时不必在SW额外加抑制电容,进一步提高效率。
SmartLoopTM多环路智能充电技术使得SV625能在恒流(CC)充电,恒压(CV)充电,恒输入电压(CVIN)充电,恒输入电流(CiVIN)充电之间平滑切换,即满足锂电池分段式充电需求,也能兼容驱动能力较弱且未知的上游适配器,另外还可满足负载优先供电的边充边放要求。
DetectUSBTM技术在SV625内集成了一系列针对USBIN和USBOUT端口的状态的检测,包括USBIN的插入拔出和欠压过压,USBOUT的插入拔出和欠压过压,以及USBOUT的轻载和重载检测。在此基础上,实现USBIN插入自动启动充电;USBIN和USBOUT都插入自动启动边充边放;仅USBOUT插入自动启动升压放电;放电时,USBOUT轻载或重载时自动断开负载。
SV625集成完善的USBIN输入端,USBOUT输出端,和电池端的异常电压、电流和短路保护。实现对电池、芯片自身和在板元器件的全面保护。
SV625高达1.0MHz的开关频率,兼容1.5uH的小尺寸电感和稳压电容,并可降低充电和升压纹波;同时,开关对管驱动端口兼容常规3400/3401等功率管;内建功率P管和USB下端功率N管,大大简化了外围元器件。
芯片采用ESOP8封装。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要是可以整理成一份文档上传到咱们的下载中心就更好啦: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要是可以整理成一份文档上传到咱们的下载中心就更好啦:http://download.eeworld.c ...

谢谢提醒,资源已上传,欢迎有需要的下载。如果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还望管理员多多提醒。

网友:
2A的不算大
如用于大容量电池组2A有点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A的不算大
如用于大容量电池组2A有点小

前辈您好,因为之前五一放假又请了两天假的原因,所以这条回复有点迟。
至于您说的对于大容量电池组来说2A有点小。设计这款芯片的初衷是为了适应目前市面上的充电宝之类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其实设计初衷是3A,但是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电流太大散热实在是不好解决,就限制了一下电流。测试电路板是我制作的,没有经验做的不好,所以不得以才就只推出2A。目前还在改进中,还望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因为之前五一放假又请了两天假的原因,所以这条回复有点迟。
至于您说的对于大容量电池组来说 ...

电池逼近4.2V时进行恒压充电
此电流多大,截至电流怎么设置?是固定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逼近4.2V时进行恒压充电
此电流多大,截至电流怎么设置?是固定指?

4.2V恒压充电时电流大概在400mA,截止电流是100mA,固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V恒压充电时电流大概在400mA,截止电流是100mA,固定了。

充电充的快要满了的时候电流会降下来,之后会由比较器进行比较是否达到我们设定的值,如果到了就给停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