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416温度传感器和G2553的I2C通信

楼主:
10芯积分
我用的是模拟I2C
下面是代码 希望各位能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了
/*--------------------------------------------------------------------------------
管脚高低电平模拟

函数说明:该部分程序主要在SDA和SCL管脚上模拟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下面为具体的程序
---------------------------------------------------------------------------------*/
void I2C_Set_sda_high(void)
{
  //将SDA设置为输出模式
  P1DIR|=SDA;
  //SDA管脚输出为高电平
  P1OUT|=SDA;
  _NOP();
  _NOP();
  return;
}
void I2C_Set_sda_low(void)
{
//将SDA设置为输出模式
P1DIR|=SDA;
//SDA管脚输出为低电平
P1OUT&=~(SDA);
_NOP();
_NOP();
return;
}
void I2C_Set_sck_high(void)
{
//将SCL设置为输出模式
P1DIR|=SCL;
//SCL管脚输出为高电平
P1OUT|=SCL;
_NOP();
_NOP();
return;
}
void I2C_Set_sck_low(void)
{
//将SCL设置为输出模式
P1DIR|=SCL;
//SCL管脚输出为低电平
P1OUT&=~(SCL);
_NOP();
_NOP();
return;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nValue)//以毫秒为单位,8Mhz为主时钟频率
{
  unsigned long nCount;
  int i;
  unsigned long j;
  nCount=2667;
  for (i=nValue;i>0;i--)
  {
    for(j=nCount;j>0;j--);
  }
  return;
}

/*--------------------------------------------------------------------------------
起始条件及停止条件的产生

说明:通过以上高低电平产生函数,就可以实现I2C的基本操作,比如起始条件的产生和停止条件的产生
下面介绍具体的实现
---------------------------------------------------------------------------------*/
void I2C_START(void)
{
   int i;
   I2C_Set_sda_high();
   for(i=10;i>0;i--);
   I2C_Set_sck_high();
   for(i=10;i>0;i--);
   I2C_Set_sda_low();
   for(i=10;i>0;i--);
   I2C_Set_sck_low();
   return;
}
void I2C_STOP(void)
{
   int i;
   I2C_Set_sda_low();
   for(i=10;i>0;i--);
   I2C_Set_sck_low();
   for(i=10;i>0;i--);
   I2C_Set_sck_high();
   for(i=10;i>0;i--);
   I2C_Set_sda_high();
   for(i=10;i>0;i--);
   I2C_Set_sck_low();
   //延迟一点时间
   Delay_ms(10);
   return;
}

void I2C_Initial(void)
{
P1DIR=0x00;
P1OUT=0x00;
//将SCL管脚设置为输出管脚
P1DIR|=SCL;
I2C_Set_sck_low();
I2C_STOP();
Delay_ms(10);
return;
}

//确认处理
int I2C_GetACK(void)
{
  int nTemp=0;
  int j;
  _NOP();
  _NOP();
  I2C_Set_sck_low();
  for(j=30;j>0;j--);
  //将SDA设置为输入方向
  P1DIR&=~(SDA);
  I2C_Set_sck_high();
  for (j=30;j>0;j--);
  //获得数据
  nTemp=(int)(P1IN&SDA);
  I2C_Set_sck_low();
  return(nTemp&SDA);
}
//上面程序是主设备接受来自从设备的确认信号

void I2C_SetACK(void)
{
I2C_Set_sck_low();
I2C_Set_sda_low();
I2C_Set_sck_high();
I2C_Set_sck_low();
return;
}
void I2C_SetNAK(void)
{
  I2C_Set_sck_low();
  I2C_Set_sda_high();
  I2C_Set_sck_high();
  I2C_Set_sck_low();
  return;
}
//上面的程序分别为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肯定和否定的确认信号

//数据发送可以从字节的高位开始也可以从低位开始。下面编写的程序是从高位开始发送的

void I2C_TxByte(int nValue)
{
  int i;
  int j;
  //从高字节开始发送
  for(i=0;i<8;i++)
  {
    if(nValue&0x80)
    I2C_Set_sda_high();
  else
    I2C_Set_sda_low();
  for(j=30;j>0;j--);
  I2C_Set_sck_hig h();
  nValue<<=1;
  for(j=30;j>0;j--);
  I2C_Set_sck_low();
  }
  return;
}
//数据接收可以从高位开始也可以从低位开始,本次编程是从字节的高位开始发送的

int I2C_RxByte(void)
{
  int nTemp=0;
  int i;
  int j;

  I2C_Set_sda_high();
  //将SDA管脚设置为输入方向
  P1DIR&=~(SDA);
  _NOP();
   _NOP();
    _NOP();
     _NOP();
     //从高字节开始接收
     for(i=0;i<8;i++)
     {
       I2C_Set_sck_high();
       if(P1IN&SDA)
       {
         nTemp|=(0x01<<(7-i));
       }
       for(j=30;j>0;j--);
       I2C_Set_sck_low();
     }
     return nTemp;
}

//读温度传感器
/*----------------------------------------------------------------------------------------------------
温度值寄存器是一个16位只读寄存器,它的高10位以2的补码格式储存由AD转换器送来的10位温度读
数。位5至0未用
-128℃ 10 0000 0000
-125℃ 10 0000 1100
-100℃ 10 0111 0000
-75℃ 10 1101 0100
-50℃ 11 0011 1000
-25℃ 11 1001 1100
-0.25℃ 11 1111 1111
0℃ 00 0000 0000
+0.25℃ 00 0000 0001
+10℃ 0 0001 01000
+25℃ 0 0011 00100
+50℃ 0 0110 01000
+75℃ 0 1001 01100
+100℃ 0 1100 10000
+125℃ 0 1111 10100
+127℃ 0 1111 11100
------------------------------------------------------------------------------------------------*/
//温度测量程序
int I2C_ReadTemp(void)
{
  int temp=0;
  char hi;
  char lo;
  //起始信号
  I2C_START();
  //发送写命令
  I2C_TxByte(0x90);
  //读取ACK
  temp=I2C_GetACK();
  //写入指针寄存器
  //指向温度寄存器
  I2C_TxByte(0x00);
  //读取ACK
  temp=I2C_GetACK();

  //发送读命令
  I2C_TxByte(0x91);
  //读取ACK
temp=I2C_GetACK();
//读高字节
hi=I2C_RxByte();
//发送ACK
I2C_SetACK();
//读低字节
lo=I2C_RxByte();
//发送NAK
I2C_SetNAK();

//将高低字节组合成一个整数
temp=hi*256+lo;
//低6位数据无效
temp>>=6;
//停止信号
I2C_STOP();

return temp;
}

现在问题就是读不出数据……然后我现在也分不清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只能求助大家看看软件是不是有问题,再次谢谢各位了
可能有点多,但是希望大家能耐着性子看看  关于AD7416的介绍 会给出附件

硬件电路也附在帖子里,不知道怎么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
我现在验证了,确认了硬件电路没问题,现在问题就是软件了

网友:
现在不懂的就是最后接受到的全是高字节,不知道是不是模拟I2C哪里出错了

网友:
建议到ADI中文技术论坛发帖提问~,他们有工程师为大家提供解答https://ezchina.analog.com/wel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