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龍429開發粄 RGB FMC 可直接驅動???

楼主:
最近剛得到紅龍429開發粄想使用7吋的觸控螢幕
可是發現 開發板上面的 LCD接頭是RGB模是直接驅動LCD
我的7吋觸控螢幕是RA8875驅動的

不知是否可以直接修改程式把RGB設定改成FMC的模式就可以直接驅動
還是需要自己另外接FMC線出來

网友:
可以用啊,对应接口做个板子或跳线就可以了

网友:
F429可以直接驱动RGB彩屏,对应接口是LTDC;而你的7寸屏已经带RA8875了,可以通过FMC总线来驱动,但是,这样浪费了F429的LCD控制器的功能。